气动马达传动轴断裂分心

楼主(2016-10-23):
工作状况:传动轴采用联轴器连接长度800mm长的搅拌杆,转动速度200-300转/分钟。
断裂情况:之前有一台使用3年的加斯顿牌的断裂,更换l另一个品牌的厚使用一周后又断裂。
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什么情况。

网友:
带动800长的杆,轴径14是否有点小了。这种情况应该有支撑类型,联轴器,负载工况的

网友:
使用了三年才断,断了之后,更换一根之后,一个月又断裂。
这个要检查一下这根轴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偏心,偏心就可能会导致这个断裂。
还有这根轴向原设备厂家购买配件,那是最好的。

网友A:
1,800长的搅拌杆,没有辅助支撑。
2,使用状态转速,阻力,偏载,和材料要求要配比。
3,估计是受力不均偏载过大,很快达到疲劳极限了。

网友(点评):
赞同,800的杆子,没有辅助支撑是不行的。

网友:
安装的定位看着好像没有,估计主要还是装配的同轴度等没做好。一般还是买原装的。不要随便改尤其是外面的人帮你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00长的搅拌杆,没有辅助支撑。
2,使用状态转速,阻力,偏载,和材料要求要配比。
3,估计是受理不均 ...

不均衡力是危险

网友:
看到断口的位置和形状,我第一反应是由于偏载造成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座等高手回答

网友:
两根轴的断裂特征一样麽

网友:
看位置就是偏心造成的。

网友(2016-12-02):
看大神的回复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网友:
这断面看着有问题啊

网友:
什么材质?同心度如何?之前楼上有说偏心了,为什么新换的轴断得快应该跟这两样有关系...

网友:
还是轴太细,受力端距支撑段过远

楼主(2017-03-14):
最后定论了  是操作不当 ,没有固定好,摔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