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根据材料强度算切削力和切削功率

楼主(2016-10-23):
如果一直一根圆铝棒 用比他直径大的断面到切断面 怎么根据屈服强度等算切削力和功率啊

网友A:
F=(屈服极限+1/2*抗弯强度)*最大直径*切刀深

网友B:
屈服强度计算需查查手册!
记忆中经验计算切削力、功率的公式如下:
F=800*AP*f                        切削力=铝材单位切削力*背吃刀量*进给量
P=(F*Vc)/60*1000              功率=(切削力*切削速度)/60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屈服强度计算需查查手册!
记忆中经验计算切削力、功率的公式如下:
F=800*AP*f                         ...

谢了大侠,能否告诉我这几个公式在哪里可以查到,我百度了好多也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F=(屈服极限+1/2*抗弯强度)*最大直径*切刀深

网友:
材料力学里边应该有介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