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草图放样出来的图形工程图如何标注尺寸呢?

楼主(2016-10-23):
(图片)

网友:
面轮廓度,线轮廓度

网友(点评):
加一条:按标点顺序和设计要求定基准

网友:
自己再加辅助线

网友:
SW不能捕捉标注内曲线

网友:
先把上平面和下平面的图形的尺寸先标注了;
两个平面间的连接,如果是直线或圆弧的,也可以标注;如果是样条曲线之类,可能只能标注其大概特征的尺寸了。

网友:
转到cad里面网格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