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数控车加工梯形螺纹如何用G76

楼主(2016-10-23):
原来都是用G92或者宏程序加工的,想用G76试试,按说明书干不成呀,老是错误PQ都用最小输入增量也不行,

楼主:
看书上的

楼主:
这是产品

楼主:
按这个就是搞不定

楼主:
这个是图纸,与其配的螺母不干,这个是2020年空间站对接的相关零部件,请勿乱传

网友:
螺纹切削多次循环指令G76指令格式如下:
G76螺纹切削指令的格式为:
G76 P(m)(r)(a) Q____ R____;
G76 X(U) Z(W) R(i) P(k) Q(Δd ) F(L);

m:精车重复次数,从1-99,该参数为模态量。
r:螺纹尾端倒角值,用00~99之间的两位整数来表示,其中L为螺距。该参数为模态量。
a:刀具角度。
m、r和a用地址P同时指定,例如:m=2,r=1.2L,a=60°,表示为P021260。
Q:最小车削深度,用半径编程指定。
R:精车余量,用半径编程指定。该参数为模态量,
X(U)、Z(W):螺纹终点坐标
i:螺纹锥度值,用半径编程指定。如果R=0则为直螺纹。
k:螺纹高度,用半径编程指定。
Δd:第一次车削深度,用半径编程指定。
L:螺距。
在指令中,Q、R、P地址后的数值应以无小数点形式表示。

系统版本适不适用此格式,需要查看你系统操作说明书?一般FANUC  Oi 系列都支持!

网友:
你把第二行P,Q的值放大1000看看。
另外空间站的,厉害了word哥

网友:
网上找了一下,找了一个例子,供参考:
双头左旋梯形螺纹,大径70MM,中径68MM,小径65.5MM,P=6.
P=6.这么大要分粗精车
粗车先车3分之2
在精车(粗精都要成型刀,刀尖宽为0.366P)还有螺纹长度用L来代替
G28 U0 W0
T101 M3 S1400
GO X80 Z5 M8
Z-L
G76 P020130 Q200 R100
G76 X65.5 Z15 P3900 Q350 R0 F12
G0 W6
G76 P020130 Q200 R100
G76 X65.5 Z15 P3900 Q350 R0 F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