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模型中的应力奇异怎么处理

楼主(2016-10-23):
分析上图所示的实体模型,在加强筋的地方出现了应力奇异(集中),我已倒圆角,可是还是计算不出实际的应力。
我用creo simulate的梁做出了实际的应力。如下图所示
我希望在实体模型中分析出加强筋处正确的应力,可除了用梁单元外,想不出其余的办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A:
网格最细化就能得出你想要的结果了

网友B:
在cero中好像没有划分网格的这一项,或者你没有划分网格 ,对于圆角处的分析,必须要进行细网格划分才好比较 。
建议你用ansys等专业软件,划分好网格后比较不同R角,或者solidworks中simulation也可以比较。
如果不理会圆角,那么就去除掉,因为你想知道加强筋的结果,圆角影响不大,而且圆角只会有帮助,会有助于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ero中好像没有划分网格的这一项,或者你没有划分网格 ,对于圆角处的分析,必须要进行细网格划分才好比 ...

划分网格是有的,可以控制网格尺寸。
我又细化了几次网格(在加强筋处),发现此处的应力是收敛的,趋向一个稳定值580mpa。
此处应该是应力集中,不是应力奇异。
此处网格尺寸0.75mm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格最细化就能得出你想要的结果了

塑性材料在分析是会不考虑应力集中,可是有限元的结果是考虑了应力集中。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在有限元软件中不考虑塑性材料的应力集中)?

补充内容 (2016-10-23 20:10):
也许这个问题不是有限元能处理的

网友A:
有试过粗网格,与细网格的应力大小与应力集中的区别吗?

网友A:
我指的是圆角处网格控制,再划分更细的网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试过粗网格,与细网格的应力大小与应力集中的区别吗?

我对比过了,最后应力集中的地方会收敛到一个具体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圆角处网格控制,再划分更细的网格,

能否加个好友?qq:954452567
想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加个好友?qq:954452567
想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只用SW分析应力,不知你想问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SW分析应力,不知你想问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用有限元的场合多吗?

网友C:
我用SW的,你的那个580MPa值是收敛的就行了,圆角处应用网格细化处理,把其他地方弄粗点,每次分析误差不超过5%应该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SW的,你的那个580MPa值是收敛的就行了,圆角处应用网格细化处理,把其他地方弄粗点,每次分析误差不超 ...

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用有限元的场合多吗?

不是很多,平时有空会研究SW的有限元分析功能

网友:
细分网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