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壁厚是3mm的空心圆柱体上钻孔,可行性如何

楼主(2016-10-23):
大家好!想请教如下设计的可行性:

有一个壁厚是3mm(最大可设计成4mm)的空心圆柱体(外径是28mm,内径是22mm,轴向长度50mm,材质是电工纯铁),如果要沿着轴向钻直径是2mm的通孔,请问是否可能?

网友A:
如果尼龙之类可试,

网友B:
壁厚3mm,钻2mm的孔,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尼龙之类可试,

是纯铁材质的零件。
如果壁厚是4mm的话呢?

网友(点评):
火花穿孔+线割吧,钻的话,那要手势好的老师傅才可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壁厚3mm,钻2mm的孔,很难。

谢谢!如果壁厚是4mm的话呢?

网友C:
单边就50丝的余量,再加上台钻钻头就有10-20丝摆动,还要考虑钻头发烫会不会烧穿这么薄的壁。

网友(点评):
Φ2×50通孔上台钻?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边就50丝的余量,再加上台钻钻头就有10-20丝摆动,还要考虑钻头发烫会不会烧穿这么薄的壁。

谢谢!如果壁厚是4mm的话呢?

网友:
空心圆柱体,壁厚4mm,钻2mm直径的通孔,长50mm。
单边1mm,相信不好搞。

网友D:
电火花慢慢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火花慢慢加工

好,谢谢您!

网友:
壁厚4,慢慢打可以,但也打不了多深。

网友:
不带公差没有要求吗?只要钻穿就行?
上下夹紧后用冲子冲?

网友(点评):
冲压???怎么冲压???

网友(点评):
也想知道Φ2×50通孔怎么冲

网友(点评):
冲当然是不可能的!只是觉得楼主提问,连要求都没说清楚,不予评价。长径比超过20,已经属于超难加工范畴,加工费和加工难度都并非放在台钻下压一下操作杆这样能了事,没有要求我就不费脑筋,是这个意思,二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火花慢慢加工

这电火花加工好

网友E:
可以做模具冲孔吧,冲压加工精度也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模具冲孔吧,冲压加工精度也挺高的。

抱歉看错了,应该用电脉冲可以。

网友:
你的孔用来干嘛的,如果非要钻的话,两边打有问题么,直接钻通的话一要技术好二要运气好

网友F:
线割吧,4mm壁厚可以挑战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割吧,4mm壁厚可以挑战下

好,谢谢您!

网友G:
现在加工出来了吗?你这孔是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加工出来了吗?你这孔是起什么作用呢?

还没有,结构没设计好
孔是用于放导线的。
前辈轻指教!

网友:
给内孔装个辅助东西,钻孔后,在取出辅助

网友H:
料太软,基本没什么强度,而且是薄壁件,机加工很难,只能考虑特种加工,比如电火花

网友:
壁厚在4mm,如果孔深不大于10mm,那还是可以进行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料太软,基本没什么强度,而且是薄壁件,机加工很难,只能考虑特种加工,比如电火花

谢谢您!
电工纯铁很软吗?要是一般的合金材料是不是就好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电工纯铁很软吗?要是一般的合金材料是不是就好点?

纯铁很软,轻轻一磕一个坑,装夹力大一点就塑性变形,纯铁一般用于电工方面,换合金的话不一定满足你的使用性能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纯铁很软,轻轻一磕一个坑,装夹力大一点就塑性变形,纯铁一般用于电工方面,换合金的话不一定满足你的使 ...

恩,谢谢您!

网友I:
电工纯铁的话这么搞,取100片点五的薄片线切成需要的形状,然后一摞OK。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工纯铁的话这么搞,取100片点五的薄片线切成需要的形状,然后一摞OK。

好的,谢谢您!

网友:
为何不先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火花慢慢加工

太深了,电极很快不行了

网友:
不能先打孔,再掏空嘛?或者毛坯就是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