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中,如何确定一个曲面与直线的交点

楼主(2016-10-23):
在solidworks中,如何确定一个曲面与直线的交点啊

网友A:
比如呢,例子得楼主来举吧,总不能让我们答复的还得自带案例,这叫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呢,例子得楼主来举吧,总不能让我们答复的还得自带案例,这叫什么事

不好意思哈  就是图中蓝色曲面和过它一条直线,如何确定这个交点。我用参考几何体中的点无法定义。想问问有什么办法确认这个交点。

网友B:
先用直线在曲面上投影。
曲线与直线的交点,即为直线与曲面的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直线在曲面上投影。
曲线与直线的交点,即为直线与曲面的交点。

大神能细说一下操作过程吗 怎么把直线投影到曲面上

网友C:
(1)建立3D草图。
(2)插入一点。
(3)约束该点在直线上。
(4)约束该点在曲面上。

O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建立3D草图。
(2)插入一点。
(3)约束该点在直线上。

+1

网友:
用这个曲面来修剪这条直线,剪断后,这条直线的一端就是它们的交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建立3D草图。
(2)插入一点。
(3)约束该点在直线上。

约束不到曲面上啊

网友(点评):
3D草图中,约束点和曲面重合。

网友:
新建基准点,然后按住ctrl选择面和线,交点就是你找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