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数控打孔的时候会停机

楼主(2016-10-23):
机器已经有些年头了,系统是华兴WA-31XT,驱动器是华兴SPM-3500, 前几天做做还好好的,今天出现在打孔的时候机器总停停了,由于我没看到所以报警号多少不知道,材料是304不锈钢,孔直径5.5MM,深5MM,转速1100转,进刀110,车外圆余量单边3MM进刀400都是没问题的,现在就是在打孔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电机4N 1.5KW伺服,起先考虑钻头磨的不好打不动,机器重新启动对好刀又可以正常生产,求大神帮忙解决下问题

网友A:
机床润滑油是不是不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润滑油是不是不足了

由于机器老了,我润滑油是1小时加一次的

网友B:
应该是机械间隙大了,导致钻孔时拖板前后摆

网友(点评):
有道理!间隙大了。

网友C:
老式,电机皮带打滑?

网友:
估计是机器心情不好,暂时罢工

网友D:
考虑材料对加工三要素的影响。有可能进给过大,导致伺服过载保护。

网友:
不知道停机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是电机堵转还是系统错误?

网友:
可能电机老化了,或者试试将进给速度调低,将主轴转速调大;如主轴转速调到2000或2500rpm,进给速度80mm/min

楼主:
不锈钢材料,打孔主轴速度调快不现实,钻头会烧,车床间隙还好吧,机器停了的时候系统没有报警,就好象工序做完了停了一样,要关闭电源然后重新对Z向就又可以生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材料对加工三要素的影响。有可能进给过大,导致伺服过载保护。

不锈钢材料,打孔主轴速度调快不现实,钻头会烧,车床间隙还好吧,机器停了的时候系统没有报警,就好象工序做完了停了一样,要关闭电源然后重新对Z向就又可以生产了

网友(点评):
这种是不正常停止,确认加工程序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待机床再次出现停机时,到电柜看看驱动是否有报警。这种有可能是Z轴的电缆各方面动作,拉扯,出现瞬间报警。不行的话找专业维修的确认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机械间隙大了,导致钻孔时拖板前后摆

不锈钢材料,打孔主轴速度调快不现实,钻头会烧,车床间隙还好吧,机器停了的时候系统没有报警,就好象工序做完了停了一样,要关闭电源然后重新对Z向就又可以生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式,电机皮带打滑?

主轴皮带是新的,松紧度刚好,Z向电机连接是用铝软接的,不存在打滑,主轴电机的变频器也是换新的,2.2用3.7的,参数都重新调了的

网友(点评):
那要查一下,否存在电机本身带不动那种情况。因为钻孔是车削中受力最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材料,打孔主轴速度调快不现实,钻头会烧,车床间隙还好吧,机器停了的时候系统没有报警,就好象工 ...

机器停的时候系统显示的加工程序还在运行吗?

如果系统的加工程序运行也中断了,那应该检查系统控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