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这种台阶式的上料装置么,手里有类似的结构图么

楼主(2016-10-23):
http://www.cmiw.cn/thread-388283-1-1.html

http://www.cmiw.cn/thread-388282-1-1.html

小弟找了好久,没找到类似的结构图,谁手里有么
求分享

楼主:
电动的最好了

网友(点评):
优酷找螺栓加工

网友A:
米思米应引用案例上好像有

网友:
应该不是太难呀

网友B:
轴类零件的很好的上料方式

网友C:
气动传动上料,链条输送,气动加紧,气动推送,再到链条传送

楼主:
这种运动的视频找到挺多
可是都没有运动机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应引用案例上好像有

恩我找找看

楼主:
运动过程简单
就是想知道那个推板是怎样安装的
我觉得安装方式很巧妙
否则会引起面与面的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类零件的很好的上料方式

是的
就是不知道推板应该以怎样的安装方式
推板的缝隙怎样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动传动上料,链条输送,气动加紧,气动推送,再到链条传送

是的,就是不知道推板应该以怎样的安装方式
保证推板之间的间隙

网友D:
这个轴类零件自动送料机的设计很不错啊,结构简单高效,比震动盘送料好多了!
看了视频,其实仿制也不难了,技术含量其实不高,关键是想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轴类零件自动送料机的设计很不错啊,结构简单高效,比震动盘送料好多了!
看了视频,其实仿制也不难了 ...

是的
我感觉就是在缩小空间和推板的安装方法上比较巧妙

网友:
为什么不用振动盘加直震呢,能达到相同的效果,震动盘占地面积还小些

网友(2017-03-20):
引用 楼主:
运动过程简单
就是想知道那个推板是怎样安装的
我觉得安装方式很巧妙

你好楼主这个结构图有了吧?近来我也要,我是铁棒上去,排列,我急要方案

网友:
谁有这个结构图呀,我要参考下
这个推板是用电机还是气缸推呀?上去后,靠链条传到另一头,靠什么定位,并推出去呀,最后是怎么分开一根一根的呀?
谢谢。

网友:
楼主的这个上料图设计好了吧,能发我一份吧?

网友(2017-05-16):
有这种上料的结构吧?

网友:
机构很好,

网友:
这个怎么样?

网友:
这东西不是很简单嘛!不要想得那么复杂,你又不是做绣花针!

网友:
最上一步是怎么方式?

网友(2017-07-20):
3块长宽高相同的板,左右共面,前后间距等于你轴的最大直径的1.8的样子,上下落差一致,中间用东西固定。另外在做3块板作为活动板,方式如前面3块板,然后嵌套插入、、控制活动板上下运动就好了。。。以前做过,电机凸轮控制上下的。。对侧边导轨的冲击比较大。。棒料小话,建议用气缸

网友:
这个结构是按照乐高玩具里面的一个结构仿制的。楼主可以去搜索一下乐高玩具的视频,成套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