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钻头硬度

楼主(2016-10-23):
为什么有的麻花钻是白色的   有的是黑色的   两者的硬度有无差别

网友A:
应该问的是钻头的:材质,结构,涂层对性能的影响吧?

网友B:
其实论材质,都是高速工具钢,只是制造工艺不同罢了,基本上,呈亮色的是磨制钻头,也就是说,是用热处理好的“圆棒”通过外圆磨削、沟槽磨削、后角磨削后直接出来的成品,而呈黑色的一般都是轧扭出来的,也就是将原材料热红后,通过模具,热轧、扭制后,再进行热处理、再经外圆、刃口的磨制,成为成品,两者之间,磨制钻头的精度要高一些,成本也要高一些。

网友:
麻花钻有工具钢、高速钢、硬质合金、涂层这些,致于颜色要具体分析

网友:
白色的钻头一般是高速钢钻头,黑色的钻头有的是涂层钻头,有的是工具钢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问的是钻头的:材质,结构,涂层对性能的影响吧?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论材质,都是高速工具钢,只是制造工艺不同罢了,基本上,呈亮色的是磨制钻头,也就是说,是用热处理好的“圆 ...

那么 是不是说亮色的磨制钻头比轧扭出来的钻头要优质呢

网友(点评):
那是当然的了,你买钻头的时候,从价格上就可看出来.

网友C:
不能单纯看外观判断质量。一般用试验法或破坏检测才靠谱。
不论是高速钢钻头的制造工艺是哪种,影响外观的主要是热处理,但决定因素是最终是否用了表面处理,用了什么处理。
合金刀具,涂层不同用途也不同,当然也有专门忽悠人的涂层。
所以光看颜色,不能正确分析质量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单纯看外观判断质量。一般用试验法或破坏检测才靠谱。
不论是高速钢钻头的制造工艺是哪种,影响外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