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电机和调速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0-24):
一般减速电机厂家电机都分标准电机和调速电机,请问这两种电机有什么区别(功能和机构)?

如果我买了标准电机,但是又想调速,可以通过程序调速吗(在人机界面上或程序调)?或者还要再增加什么东西才能调速?
调速电机配的面板式旋钮调速器是用什么原理调速的?

网友:
普通电机加变频器就可以实现调速的功能了,如果你买的是调速电机的话,本身会带一个调速器,但这个调速器的功能只是调速。而变频器的功能会比你调速器的功能多。所以你可以配普通电机加变频器

网友:
普通电机不带减速器吧,调速电机配编码器可以实现调速

网友A:
1,减速电机一般指的是自带减速器的电机
2,调速的话有1)改变极对数调速2)改变转差率调速3)变频调速
3,最常用的是变频调速,所谓的变频电机。
4,变频调速要加变频器。
5,补充一个特殊的调速方法,电磁转差离合器调速,需要在电机与负载之间怎加电磁转差离合器。(可用于普通电机)
6,普通电机要调速不是很推荐,不差那几个钱,性能差远了。到头来得不偿失。
7,管理员怎么还给题目改了,问题是对了,可是估计楼主自己要更加迷糊了,建议楼主找本电机拖动的书补补基础吧。
8,借用社区大侠@universal的一句话,现在搞技术的”普遍最基础的东西太差“。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个特殊的调速方法,电磁转差离合器调速,需要在电机与负载之间怎加电磁转差离合器。”这种是否是电磁调速电机?

网友(点评):
并非电磁调速电机,大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可以调速的连轴器!

网友:
减速电机,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输出轴转速比电机的额定转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减速电机一般指的是自带减速器的电机
2,调速的话有1)改变极对数调速2)改变转差率调速3)变频调速
3 ...

如果我买了标准电机,但是又想调速,可以通过程序调速吗(在人机界面上或程序调)?或者还要再增加什么东西才能调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买了标准电机,但是又想调速,可以通过程序调速吗(在人机界面上或程序调)?或者还要再增加什么东 ...

可以加个变频器

网友:
普通电机加个变频器就可以调速了。

网友:
调速电机加的变频器就可以实现了,普通电机调速也可以,不过使用寿命就缩短了

网友:
一般的三相交流电机,加上个变频器,就可以变频高速了。

网友:
楼主是问基础性问题,你说的调速电机应该指不是变频的那种滑差电机。

网友:
普通电机加个编码器就可以调速了

网友B:
普通电机也可以用变频器来实现调速,但是低频率运行时散热风扇,起不到散热作用,所以不能长时间运行在低频状态下。专用变频电机的散热风扇是独立的,也就是说,电机散热风扇转速,不受电机转速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机也可以用变频器来实现调速,但是低频率运行时散热风扇,起不到散热作用,所以不能长时间运行在低频 ...

那个独立的风扇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减速电机一般指的是自带减速器的电机
2,调速的话有1)改变极对数调速2)改变转差率调速3)变频调速
3 ...

是我改的,看来问题写长了,大家回答问题就回答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