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草图中圆弧弧长与直线长度关联问题

楼主(2016-10-24):
之前看到一个帖子,按步骤来总是做不到,特意发帖求助,求大神帮忙。百度了一下,总是搞不好。

网友A:
1 是弧长等于直线的长度驱动尺寸
2 等号在英文状态下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弧长等于直线的长度驱动尺寸
2 等号在英文状态下输入

谢谢大侠回复,这两点我都做到了。直线的长度驱动尺寸,有什么需要特殊设置吗

网友(点评):
不如上传文件到网盘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这两点我都做到了。直线的长度驱动尺寸,有什么需要特殊设置吗

就是随手画的草图,一个直线一个圆弧。不知道是不是我软件和系统冲突问题,solidworks与Microsoft 2015.07的安全补丁KB3072630不兼容造成

网友:
没关系你点否就行!

网友:
我做过,我的SW2013没有问题。

网友B:
没有问题啊,SW20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啊,SW2014。

我的就不行,我在别人电脑上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就不行,我在别人电脑上用就可以

SW调用的方程式有可能涉及Windows里面的函数,不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