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标注同心这样画图可以理解成同心吗

楼主(2016-10-24):
我以用卡尺以基准外圆量到9的孔的距离的值最大最小公差除上2能这样算同心吗

楼主:
同心

网友(点评):
加ACS才是同心度,否则是同轴度

网友:
1,按楼主的意思,不用除2。
2,同轴度本身指的就是一个圆柱范围。

网友:
孔是三维的,何来二维同心之说

网友A:
同心度误差检测:
1.检测量具:卡尺,管壁千分尺。
2.检测方法:先测出内、外圆之间的最小壁厚b,然后测出相对方向的壁厚a。
3.检测结果:同心度误差为 f=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心度误差检测:
1.检测量具:卡尺,管壁千分尺。
2.检测方法:先测出内、外圆之间的最小壁厚b,然后测 ...

      大神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不

网友:
严格来讲你只表达了径向跳动,同心度是指实际最大、最小、整体偏移这三者的结合形成的轴心,对于基准中心的绝对差

网友:
应该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不用除以2.
外圆与内孔间的壁厚的最大值减去壁厚的最小值,应该差不多就是外圆与内孔的同轴度了吧。

网友:
同心度,跳动公差有圆跳动和全跳动两种 ,同心度和同轴度的是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大神们   知道怎么搞了     买了个同轴度测量仪

网友:
大家的理解力好强我咋没读懂啥意思(⊙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