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铝件车加工变形量大,怎么办

楼主(2016-10-24):
如图,电机壳,铝合金材质,内圆直径220,壁厚3mm,加工完后椭圆,最大误差0.6MM,大侠们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1,如果切屑参数没问题的话,
2,多半就是你们的装卡造成的变形,找找装卡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3,再就是机床本身精度问题,有点远了。但确实存在。

网友:
壁太薄了。

网友A:
多厚?
0.6的误差,多半是装夹问题

网友:
装甲造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厚?
0.6的误差,多半是装夹问题

3mm

网友:
内经220.壁厚3mm,我不是很懂,这能加工出来差0.6感觉已经很牛了

网友:
车好外径后,在外径上加个抱箍再车内孔

网友:
装夹变形造成的。

网友:
先检查壁厚差怎样,壁厚差好的话应不是加工问题,应该是装夹变形。试着冷整形撑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确实有点麻烦,坐等专家

网友:
是电动汽车上的零件吧?

网友:
这种相对薄壁的筒,装夹位置应该离开薄壁位置,一刀活儿,最后一刀切下

网友:
看图片底部很厚,可以考虑夹持底部在数控立车上加工。

网友(2017-02-17):
这个得用特殊的装卡工具,我们做法一般是,十二点浮动支撑,立车加工。

网友(2017-06-13):
期待更多的高手来讨论

网友(2017-08-03):
粗车完   可以把工件卸下来,释放一下应力,精加工的时候注意装夹时工件变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