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运动研究问题求助

楼主(2016-10-24):
最近在做一个机构运动研究,然后遇到了下面的问题:
如图有3根滚筒机构(就简单的以截面视图加序号1、2、3表示了),其中1#和3#滚筒固定不动;2#滚动需要沿着箭头方向运动,最后需要运动到1#滚筒位置正下方。
老板给出的要求就是简单易实现,想用伺服加升降机万向节什么的就不可能了。那就想到用气缸加连杆机构,不过还是有些细节方面没有想好;
就想问问大家伙,有没有什么好点的方案,可以提供借鉴下,谢谢大家伙了。

运动范例

运动范例

网友:
不知道实际情况,只是简单的让滚筒2运动,就用气缸吧,或者电动缸

网友:
做一滑槽吧。气缸尾部是铰接的如果做直角还是有点难度。圆弧形是可以的。

网友:
气缸配导向装置

网友(点评):
气缸导向装置有成熟的产品没有?我对这一块不是太了解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必须走直角路径?必须走直线路径?并且在直角处能够固定停留?如果是这样,貌似单纯连杆走的弧线行不通,要是加什么凸轮什么的你老板又不同意,如果你把这完美的用连杆解决了,你可以辞职设计机床去了,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点评):
关于路径的转角,我也考虑过。可以走弯角路径,弯角的话就需要计算曲率半径,配合曲柄连杆机构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必须走直角路径?必须走直线路径?并且在直角处能够固定停留?如果是这样,貌似单纯连杆走的弧 ...

感觉和楼主说话好累,到底在直角处停留不,如果不停留,直接用双摇杆机构加个气缸就完了

网友B:
简单的可用双气缸机构;或者用滑槽和一个铰链连接的气缸。这滚筒的重量也要考虑。

网友C:
接楼上,滑块用四个就可以(既然用气缸到不如用丝杆电机来得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和楼主说话好累,到底在直角处停留不,如果不停留,直接用双摇杆机构加个气缸就完了

不好意思,是我一下没有理解。直角处不需要停留的

网友(点评):
做成直角滑槽加连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可用双气缸机构;或者用滑槽和一个铰链连接的气缸。这滚筒的重量也要考虑。

大侠,可否用一个简图来说明下,滑槽配铰链汽缸结构我想了一会还是没有理解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楼上,滑块用四个就可以(既然用气缸到不如用丝杆电机来得稳定)

厉害了我的哥,我怎么没想到丝杆电机可以用呢。

网友D:
一定要直角吗?如果是圆弧就容易实现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接楼上,滑块用四个就可以(既然用气缸到不如用丝杆电机来得稳定)

气缸配单耳铰链坐可以转动,有点不懂丝杆怎么用

网友(点评):
楼主理解了就好了,余下小老弟自个钻一下哈

网友(点评):
原理跟气缸配单耳铰链一样,只不过气缸固定

网友(点评):
只不过丝杆只会转动

网友E:
可逆不可逆是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直角吗?如果是圆弧就容易实现一些。

大神,可否简图示意下机构原理,如果我此处不要求直角运动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配单耳铰链坐可以转动,有点不懂丝杆怎么用

刚才我排了下图,丝杆电机不行,会干涉。。。还得换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逆不可逆是一个问题

肯定要可逆的,不然就不叫运动算例了

网友(点评):
就是原路往返呗是不是

网友(点评):
因为LZ只有单向的箭头!

网友:
关于路径的转角,我也考虑过。可以走弯角路径,弯角的话就需要计算曲率半径,配合曲柄连杆机构了吧
---用气缸也能走弯角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我排了下图,丝杆电机不行,会干涉。。。还得换思路

绘图软件今天坏了,所以上班水论坛,画板上简单画的,不知能否可用(摇臂可能比较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配单耳铰链坐可以转动,有点不懂丝杆怎么用

你说的意思是两个丝杆十字交叉直线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配单耳铰链坐可以转动,有点不懂丝杆怎么用

大概明白了,就是让丝杆类似气缸配单耳铰链可以摆动是吧?!抱歉,思维有点跟不上,不过之前确实没见过可以电机丝杆可以摆动构造

网友:
丝杆加连杆架构

网友:
是三角形运动?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这个,不过具体的需要自己算了

网友:
两种方法,气缸加连杆机构,或两个气缸方式。

网友:
给你个建议,机架1带动滚筒2向下运动,机架2(带向左推气缸)固定在机架1上,机架1运动到直角位置,机架2上气缸向左推。希望帮到你

网友:
连杆+推送,两个气缸

网友:
我想问一下,1,3不动,2在其间走反L形,2受到其他的力吗?有没有负载,是简单的运动输出还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