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卧式带动力头车床加工求助

楼主(2016-10-24):
      带动力头加工时,铣槽子是分度不准确,有划痕。怎么解决。卡盘较重,使用油泵刹车。怎么解决

网友A:
1,分度不准确是你主轴分度设计有问题,要吗是分度方式不对,精度不够,机构有问题,要吗是制动方式不对。
2,油泵刹车不太好,用液压放松,碟簧刹车可以考虑,这里直接影响你分度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分度不准确是你主轴分度设计有问题,要吗是分度方式不对,精度不够,机构有问题,要吗是制动方式不对。
 ...

主轴无问题,加工件为偏心结构,且质量较大。怀疑在转动时重力影响,导致分度不准。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偏重,配重试试吧,

网友B:
能否做个配重试试

网友C:
有划痕。怎么解决。分大小二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划痕。怎么解决。分大小二刀切

不是光洁度问题,是插补精度问题

网友(点评):
动力头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做个配重试试

不可能给加工的零件都配重吧。希望在主轴方面想想办法。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在卡盘上加装上个附加的配重,做完零件后可把配重卸下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可能给加工的零件都配重吧。希望在主轴方面想想办法。

白色为加工件,卡盘是偏重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