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电脑很慢,什么原因

楼主(2016-10-24):
工程图电脑奇慢,什么原因

网友:
那么好的配置!

网友:
重新安装

网友:
赤果果的炫耀吧 嘿嘿

网友(点评):
同感,我才2G

网友A:
不会没加固态硬盘吧?

网友(点评):
你这到底是7核还是8核啊?我都看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没加固态硬盘吧?

四核八线程

网友B:
慢是在哪一步慢?

网友:
ID的原因 老牛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是在哪一步慢?

打开图纸,和出二维图的时候,一画剖视图就死机,执行一个命令几分钟,欲哭无泪啊

网友C:
与软件兼容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软件兼容性不好

怎么解决

网友D:
说真的那么高配置,给它喝了参汤,以致内部打架了哈。我才2G把动画都做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真的那么高配置,给它喝了参汤,以致内部打架了哈。我才2G把动画都做起来了。

我的图比较大,大约有5000多个实体

网友(点评):
噢那肯定

网友(点评):
那不用说了。

网友(点评):
那不用说了。

网友(点评):
这么多、、、难怪呢!

网友(点评):
相对于工作模型来说,配置不够呢

网友:
配置杠杠的、、、羡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图比较大,大约有5000多个实体

实体太多的话把大型装配体模式打开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开图纸,和出二维图的时候,一画剖视图就死机,执行一个命令几分钟,欲哭无泪啊

打开和出图说明你IO吞吐量不足。应该是硬盘速率低。换个固态试试。记得要用SATA3接口以及SATA3线。剖视图我不太懂是需要显卡还是U,打开CPU管理器,如果还是满程建议升级E5。毕竟E3属于低端,处理大数据可能会有瓶颈。可以用鲁大师发一下配置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体太多的话把大型装配体模式打开试试

三模型没问题,就是工程图太慢了,一个命令得2分钟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模型没问题,就是工程图太慢了,一个命令得2分钟动一下,

电脑的问题暂时不好解决
先从装配的角度试试:
把总装图拆分成若干部件,单个部件就没有5000零件那么多了嘛

楼主(2016-11-25):
引用 网友B:
打开和出图说明你IO吞吐量不足。应该是硬盘速率低。换个固态试试。记得要用SATA3接口以及SATA3线。剖视图 ...

感谢,画投影视图,还行等几秒就有,画其他视图就不行了,比如在投影视图上画个剖视图,或者局部视图,或者剪切视图等这些就特别慢,又一次等2小时,才转完,才好。我真是服了

网友:
这配置还慢的话,就只能换系统重装了~

网友(2017-12-28):
引用 楼主:
感谢,画投影视图,还行等几秒就有,画其他视图就不行了,比如在投影视图上画个剖视图,或者局部视图,或 ...

我的配置比你还高一些,DELL,T3600的工作站,E5的CPU M2000的显卡,内存16G,画工程图的时候照样卡得要死,特别是标形位公差的时候,移动特别,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就一张A2的图,还是零件图,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和出图说明你IO吞吐量不足。应该是硬盘速率低。换个固态试试。记得要用SATA3接口以及SATA3线。剖视图 ...

我的就是E5,固态硬盘,和他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