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用什么样的传动形式?

楼主(2016-10-24):
如图所示意,小车带动工件在生产线上往前传送,到达预定工位时,电机带动小车上的工件转动,电机是固定在工位上的不随小车运动。请问大侠们,电机到工件 应该采用什么样的传动形式?

网友: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楼主:
死活传不上图了,只能先发到别地方再链接过来,看看能到吗

网友:
我来帮LZ复述下,
VGA小车带着工件到转盘上的A位置——>小车离开——>转盘转180°(90°之类)

LZ想知道VGA小车(或其他类型小车)上怎么交接给转盘

楼主:
参照下边链接视频,前1分钟内的。
 v.youku.com/v_show/id_XMTYyNjUxNDE2NA==.html?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照下边链接视频,前1分钟内的。
http://     v.youku.com/v_show/id_XMTYyNjUxNDE2NA==.html?from=s1.8- ...

链接打不开

楼主:
无语了 怎么不能发链接啊

网友:
距离不远用滑套式地轴传动

网友:
楼主 同步带轮传动可以吗

网友:
或者考虑用机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