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紧、复位结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6-10-24):
想设计一种如图的结构,条件:油缸固定不动,油缸活塞杆下压,带动压杆一端下移,压杆一端固定旋转,中间下压滑块,带动滑块下移。油缸活塞杆上移,须带动压杆一端上移,压杆上移,也须带动滑块上移。频率在80次/分。

想了很久了,就是想不出什么合适的方法连接图中橙色的连接方式?谁能帮帮我!

滑块移动距离5mm,油缸压力7T,压杆长500mm

中间用这样的结构是否可以?

网友:
连杆,和汽车发动机里面类似

网友:
浮动接头或者是铰链形式,看左右摆动幅度

网友:
油缸压下处,压下是没有问题的,而复位,可以考虑用弹簧复位。
活塞处,可以用连杆机构,可以参照摩托车的活塞连杆机构之类的。

网友A:
1. 行程多少?一分钟80次,一秒多一个往复,对液压不熟悉,懂行的明示下,这个频率是否可行?2. 压杆的安装立柱和油缸的安装立柱上端是否连接?如果不是,验证下立柱的受力吧,油缸里产生的弯矩可不小。

网友(点评):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滑块两边有导向,连接用铰接结构。还需要把活塞的具体行程给出,滑块上下移动距离/

网友:
油缸活塞杆上移,须带动压杆一端上移,压杆上移,也须带动滑块上移。这个过程也就是复位,可以在压杆适当部位安装弹簧即可。

网友:
位移精度是多少?压缩弹簧可以考虑吗?

网友:
大体想法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块两边有导向,连接用铰接结构。还需要把活塞的具体行程给出,滑块上下移动距离/

滑块上下移动5mm

网友:
同问0.8S一个周期能否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行程多少?一分钟80次,一秒多一个往复,对液压不熟悉,懂行的明示下,这个频率是否可行?2. 压杆的安装 ...

压杆的安装立柱和油缸的安装立柱上端是连接的,图片没显示

网友B:
只有5mm行程,可以用这种铰轴结构连接。

网友:
楼主工作频率太快了。可以看看机械手刀库换刀的过程,那个过程还需要几秒的时间呢,而它换刀的过程是靠内部凸轮结构,过程是相当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5mm行程,可以用这种铰轴结构连接。

受力太大,有10T左右,这样的结构要很大了

网友:
油缸改为后铰链或者中铰链连接。活塞端当然也是铰链。
滑块也是铰链

网友:
铰链形式为什么不行,就算是10吨力,把中间的轴做粗点就行了。

网友:
下面用一个气缸,与上面油缸切换,

网友:
摆幅很小,垫聚铵脂板,
摆幅不大,弹簧

网友:
油缸放中间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