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滚筒计算求助

楼主(2016-10-24):
类似干燥滚筒,里面是螺旋板结构,请教输送量计算公式,是否跟螺旋输送机输送量一样??
其中直径D是具体哪个尺寸

网友A:
我觉得跟螺旋输送机输送量一样,都是那样的原理,所以计算公式应该一样。
至于哪个D,当然是螺旋送料机构中的最大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跟螺旋输送机输送量一样,都是那样的原理,所以计算公式应该一样。
至于哪个D,当然是螺旋送料机构 ...

那滚筒的呢?应该是螺旋板的高度*2吧

网友:
公式应该是一样的,区别就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的工况系数有些不同。D应该是指螺旋片的外径吧。

网友:
D——螺旋叶片直径(m),应该可以用同样的公式来计算。

楼主:
现在我要增加设备的产量,主要是不太确定计算公式,怕搞错了。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
这个要具体分析,当导板高度到某个极限后,阻尼会骤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