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尖角)对镀镍影响

楼主(2016-10-24):
公司有批产品需镀镍,镀镍一般送外协。产品较小,外径30,内径20,提心倒角(尖部)对镀镍有影响,所以送镀前,产品都经过光饰处理。可是镀后经常出现倒角位置有毛毛(毛刺)样子,有的用手稍用力摸过去,镀层有些脱落;要求外协厂一块找原因处理,外协厂一直坚持我们光饰对倒角处理不干净,导致电镀附着差。
请问,倒角部位对电镀影响?倒角位置光饰后很光滑,手感很好,不会有尖、刺感。还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一下。问题折腾很久,都没一个定论。

补充内容 (2016-10-25 10:43):
送外协前,经光饰,超声清洗后防锈油防锈;很可惜没图片,以后有附上。很感谢大家的回答,汇总一下大家的建议:1、镀前清洁不够、油渍等;2、外协问题:槽液不干净、操作规范、挂具等;3、寻找多家外协对比、试验

网友:
光饰,就是给工件进行抛光和去毛刺,应该对电镀没有什么影响的;除非处理不干净,可以进行电镀前的清洗处理,如去油(化学法)→去油(化学法)→热水漂洗→冷水漂洗,等等。

网友:
没有影响,应该是零件表面不干净,有油渍造成的吧

网友:
电子集肤效应,你光滑,余下电镀可以解决

网友:
有没有拿没做过光饰的产品电镀一下看看结果,还有倒角尺寸多少,如果端部特征很小很细的话对镀层的附着力会有影响,还可以先不倒角电镀做个比较,多方面试验先排除自己的问题,然后要求供应商在改进工艺。

网友(点评):
层主好建议!赞同!

网友(点评):
我们一开始就担心有尖角效应,产品一直都有光饰;镀后出现这种问题,我们还自己找问题,以为自己光饰时间不够,没清洁干净等,一批一批试着延长光饰时间;可是问题还是照常出现,所以要求外协厂一起处理;

网友:
首先确认一下电镀厂的槽液是否干净

从你的描述来看,应该不是你的产品由问题,可能是槽液不干净,导致的电镀现象叫毛刺,一般都是电镀液中有一些小颗粒的金属杂质造成的

这种金属杂质的来源大多数都是挂具清理不干净或者产品掉落在电镀槽内腐蚀出的颗粒杂质

希望可以帮到你

最好的建议,就是再找一家电镀厂就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了

就算是你素材有毛刺,电镀后也不会被摸掉,请放心的找电镀厂的问题吧,哈哈
再补充一点吧,产品以及电镀后用个显微镜看下就可以确定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跟倒角没任何关系,他们根本就不会处理这个,我们镀过的件多了。
1,建议楼主要求对方提供电镀工艺流程,或要求对方镀铜层作底层或采用多层镍电镀,现在这处理厂根本不按正规工艺干活,现场工人不按流程操作,老板找不到好技工,都是瞎混弄。出了质量问题又能给你挑出一堆理由。
2,从不主动分析原因,想办法解决问题,告诉他们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就说换厂家,不出一周电话打来说可以解决了。

网友:
我还是觉得工件的表面出厂时不够清洁,也有可能是镀前预处理不干净或则镀液杂质太多。

网友:
供应商多找几家做个对比,很多电镀厂偷工减料的

网友:
其实这个用电镀的原理就能解释明白,电镀时,尖角部位电荷集中,所以镀的多一些·····

网友:
不是尖角效应吗?电镀详细参数说下

网友(点评):
外协的,我们只管质量验收

网友:
新型表面处理技术替代传统电镀技术,不仅避免了传统表面处理的不足,且各项技术指标都优于电镀层,在五金、机械、化工、模具、电子、仪器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催化液和传统处理工艺相比,在技术上有哪些创新?1、不用电流、降低了成本、成本仅为电镀镍的二分之一,电镀铬的三分之一,不锈钢的四分之一,可反复利用,大大降低了成本。2、易操作、工艺简单、把金属基件浸入兑好的液体中“一泡即成”,需要再加工时不经任何处理。3、无污染,无毒无味,无三废排放,属国家环保产品技术。4、好处理、使用方便;形状复杂的金属基件都能处理。5、硬度大,硬度增强、催化液泡过的金属基件硬度是电镀工艺的几倍。6、不会生锈,催化液浸泡过的金属基件已渗透表皮里面,不起皮、不脱落、而电镀工艺只是镀表面一层,易破裂生锈。有意者请与我联系。赵;微信(电话)18901366211  咨询QQ;3369098735

一朵娇粉嫩的花 -1 虚假广告贴不要发

网友:
尖端放电

网友:
镀后再抛光下

网友(点评):
有的用手摸就脱落了,抛光不是脱得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