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生产设备用什么传动方式

楼主(2016-10-24):
生产设备有4个工作位置,长度2200mm,以前用同步带,速度和精度都不行,想用滚珠丝杆伺服传动,不过长度太长了,有点担心,不知道哪位大侠有更好的传动方式。

网友A:
两个方案,一是齿轮齿条,二是丝杠螺母,螺母运动丝杆不动精度更高。

网友(点评):
丝杆螺母配伺服吧。

网友:
才2米丝杆可以,人家6米长的普车进给丝杆精度0.01

网友(点评):
好的,这下有把握了。

网友(点评):
其实同步轮传动的精度蛮高的呀

网友(点评):
长了终归有无规律的那种橡皮条的弹性变形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案,一是齿轮齿条,二是丝杠螺母,螺母运动丝杆不动精度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案,一是齿轮齿条,二是丝杠螺母,螺母运动丝杆不动精度更高。

LZ说同步带精度不行也就算了,速度不行?
带传动可是可以很快的
另外成本差不多的时候,不觉得齿轮齿条比同步带精度高

网友(点评):
2米多长,速度真心不敢往上提。

网友(点评):
再就是,我们同步带和同步轮材质一般般的。

网友(点评):
齿轮刚度高啊,不易变形。同步带变形还是有的。

网友:
楼主同步轮 同步带哪里订做的

网友(点评):
淘宝网上买的,公司小,买点便宜的。

网友(点评):
难怪你会同步轮精度不高 淘宝上的同步轮有精度这个概念吗 楼主

网友:
换用滚子链条传动。

网友(点评):
谢谢!要加润滑油不行。

网友:
滚珠丝杠加配套导轨滑块,配以伺服电机驱动。可否?

网友(点评):
是的,滚珠丝杆,加直线轴承导轨,伺服闭环控制。

网友:
丝杠+直线导轨 配合使用      伺服控制

网友:
导轨加上无杆气缸。二米多的无杆气缸应该有;用光电开关定位。

网友:
滚珠丝杆2000的长度刚算入门级!

网友(2017-02-16):
您好,我们工司专业做直线模组的,有丝杆和皮带式的。用皮带的话我们公司的产品精度可以达到0.04MM,丝杆可以达到0.01MM,研磨丝杆的话还能重复定位精度还能更低。具体您的要求可以发QQ给我,我这边可以帮您选型,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沟通一下。QQ:2741599832期待能与您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