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routing管路布局问题

楼主(2016-10-24):
solidworks routing管路布局的时候在设置线路属性,自定义管道和弯管属性的时候出现“在此管道中没有发现有效的配置”、“在此弯管中没有发现有效的配置”,求解决办法(管件的属性设置都是用英文的,应该不存在中文和英文问题)。

网友:
属性值,跟过滤尺寸的数值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