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图的五金件有什么好的方法定位装配?

楼主(2016-10-24):
最近在做一个自动打螺丝机,在一个很小的五金件上打螺丝。五金件如下图,图中螺孔处打螺丝。

目前螺丝用自动螺丝上料器上料,线性机械手装全自动电批打螺丝,但是这个五金件定位还没想到方法。

五金件是振动盘分拣出来的,一开始是想模仿螺丝上料器那种旋转的模式定位,但是因为五金件外形是长方体,不是很适合,后来我同事告诉我一种机构应该是可以,如下图

蓝色部分缺口与振动盘直震连接,五金件通过直震进入绿色缺口被定住,黄色连接气缸,通过气缸推动绿色部分,带动在绿色缺口的五金件横移,完成定位,目前理论上是可以这样,但还是有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就是装配完之后的五金件如何拿出来?

目前我能想到的是在完成螺丝装配后气缸再推动绿色部分继续横移直到绿色缺口部分滑出蓝色,然后用针管吹气,把五金件吹下来,请问这个方法可行性有多少?另外由于设备空间有限,这个机构可能要通过联接到直震上来固定,我对振动盘和直震了解不多,请问这样固定这个机构是否也会有很强的震动影响装配?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就是装配完之后的五金件如何拿出来?掉下去

网友:
用振动的方式掉下来。

网友:
感觉这个送料不大好吧,震动盘震动,送料至缺口部分,这个方向性好像不能保证;还有用气缸输送的距离有限,输送到打螺丝处,如果还是在震动的话,就不大好了。
卸料倒是方便,气缸推动零件,再定位到某个卸料点,依靠重力就能卸料,或者再加上个吹气的,或者小气缸推一下。

网友:
攻丝机构肯定要与振动盘分割开,否则加工时断丝锥。上下料考虑用机械爪。

网友:
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震动盘,操作也比较简单。

楼主:
昨天在网上找到一个类似的机构模型,就拿来修改一下用了,下面有位朋友提出直震和分拣机构直接连接不好定位,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到好的解决方法。

希望有在自动打螺丝机方面有经验的朋友提供点思路,谢谢!

网友:
1,依我看楼主现在的这个方案要推翻重做。
    1)你来料定位没有解决,震动盘恐怕满足不了你将工件正确放入导槽的要求,
    2)如果你来料的问题解决了,剩下就是个卡紧定位的事,根本没你现在想的这么复杂。
2,先把前面的事解决,后面才好做接口。

网友:
最无脑的思路,上料机械手夹到打螺丝的地方,两个汽缸,一个气爪
产品再用个机构压住,打螺丝
打完后汽缸推出还是下料机械手视情况而定.
工作位置最好还是和震动盘分离,避免震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