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轴导轨的选型

楼主(2016-10-24):
在论坛里求教一些关于光轴导轨选型的资料啊。。哪位前辈能提供一些资料参考吗?。。光轴导轨如图所示

网友:
根据厂家的导轨的说明书来选型,产品说明里会有相关的参数,和选择方法,之类。

网友:
淘宝厂商要资料

网友:
根据厂家资料

网友:
这个看资料就可以。而且,不用过于讲究,稍微大点稍微小点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看厂家提供的资料,根据自己的负载需求选型,型号选大一些,安全系数会高点

网友A:
去Thomson的官网看看,有很多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Thomson的官网看看,有很多资料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