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体的打孔方式

楼主(2016-10-24):
针对较重的圆柱形不规则部件,可以怎样方便的给各个面钻攻孔呢,各位大神有好的方案和设备吗?

网友:
最好上个具体的图。

网友A:
五轴数控加工中心,对各个面的孔进行加工;
如果零件很大,那么找个工人手拿着电钻,一个一个孔进行打孔。

网友:
电磁吸小台钻

网友:
上图说明,需要加工孔的数量和直径大小,任何工艺的制定都需要考虑加工成本的。

网友:
1.可以在立式加工中心上面安装回转台,用回转台分度,定位。
2.可以在卧式加工中心上面安装回转台,用回转台分度,定位。
3.也可以用五轴加工中心直接加工,这种精度更高,成本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轴数控加工中心,对各个面的孔进行加工;
如果零件很大,那么找个工人手拿着电钻,一个一个孔进行打孔。

电钻打孔好像还是需要调整零件位置

网友:
材料如果是铁件,而且孔的位置和精度不高的话,如上面兄台所说,用电磁台钻干最经济了,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那得卧式数控干了

网友:
你这说的太笼统。
没有具体的东西,就是台钻加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