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零件的尺寸公差分析

楼主(2016-10-24):
机械加工零件的尺寸公差分析:
如下图中的零件:材料45#,技术要求调质;
图纸的基准选择,公差的选用(形位公差差、尺寸公差),粗糙度的选用,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

请各位指出并附说明,非常感谢

新手没分,如果可以可以发红包以表感谢

网友:
2-M6与底面的尺寸公差,钻孔难以保证。抱紧固定轴用,也不需要那么精确。

网友A:
1、没有提供工艺基准;2、底面40沉孔平底工艺性不好;3、夹紧螺钉孔过长,螺纹段正好在分切面与光孔分割,工艺不好控制。4、轴孔对底面应该有平行度要求。5、25.6那个槽对轴孔应该有垂直度要求。……  ……  …… 。

网友:
100那个尺寸应该标注上面到圆弧的尺寸,即100+圆弧半径,这样测量方便

网友(点评):
是的,并且主视图标注圆角半径,取消该尺寸公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没有提供工艺基准;2、底面40沉孔平底工艺性不好;3、夹紧螺钉孔过长,螺纹段正好在分切面与光孔分割, ...

1、层主眼神神不好;2、锪+刮镗;
3、这个倒真的是个问题,参照发动机轴承座螺栓装配位置;
4、层主眼神不好;
5,楼主没说干什么用,真不好要求垂直度
6、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小生认为,D40.025既然是分开的,就得有同心度或同轴度限制

网友(点评):
这个同轴度应该还比较重要

网友:
很多尺寸标注了正负0.1的公差值,而技术要求中,又注明了未注公差为正负0.1,这个我觉得重复了;或者这个未注公差值设大一点。

网友(点评):
大侠细心

网友:
40的夹紧孔公差太严格啦,与平行度等级对应或稍松就行

网友:
这个零件为什么要用45钢,调质?就是个安装座,用Q235可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层主眼神神不好;2、锪+刮镗;
3、这个倒真的是个问题,参照发动机轴承座螺栓装配位置;
4、层主眼 ...

1、如果你认为底面就是工艺基准,那么加工底面时以谁为基准,何况,只有一个面作基准够吗?
2、问题在于以如何控制好孔深,工艺性不好并非说不能做,人性化一点,给个中心孔,多给工艺些条件总没坏处,除非绝对不允许,但是——有什么理由呢?

4、的确老眼昏花了,把那个平行度看成了槽面间的要求。
5、铸出来的槽,25.6?还+/-0.1?太牛了吧?

网友:
我有一点疑惑,40.025的孔上面开了豁口,再给这么精的公差还有意义了么?

网友(点评):
是的,这个应该和平行度匹配

网友:
那个对B基准的平行度不是这样标的

网友:
问题挺多,就说一个,尺寸线、轮廓线还有标注这些东西能不重合么,看起来好费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认为底面就是工艺基准,那么加工底面时以谁为基准,何况,只有一个面作基准够吗?
2、问题在于 ...

1、还有个B基准,自己找,不过设计者标注的这个B基准确实有点坑,这类零件一般一面两销最好。还有这是设计图,为什么要标注出加工的工艺基准?至于你想知道A基准面以谁为基准加工,那你该学习一下箱体类零件加工工艺。
2、这个面又不大,深度5mm也不深,未注公差±0.1,绝对没什么问题。当然加一个预钻孔也是可以的,工步增多,对刀具应该能有一定保护作用
5、第一印象这样的件应该是铸造,后来注意到这是单件,而且设计者选了45钢,是我想当然了。另外说说你觉得需要对孔垂直度要求的理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还有个B基准,自己找,不过设计者标注的这个B基准确实有点坑,这类零件一般一面两销最好。还有这是设 ...

你编个工艺看看怎么用那个B基准。

我猜:槽中间应该有个工件,轴从中穿过,这个件的径向尺寸比轴向尺寸较大,这个件与槽之间的距离比较小,否则不会25.6+/10.1,据此推测,少了垂直度,孔对槽偏斜,这个件对槽偏斜,于工作精度不利,夸张点时甚至有可能与槽壁干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编个工艺看看怎么用那个B基准。

我猜:槽中间应该有个工件,轴从中穿过,这个件的径向尺寸比轴向尺 ...

B基准的坑在于它是零件的对称中心,意思应该是叫工人自己打表拉两个对称面,程序补偿找出中心线,这……

你关于设计者结构的猜想和技术要求是合理的,不过到底干什么用,只有设计者自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基准的坑在于它是零件的对称中心,意思应该是叫工人自己打表拉两个对称面,程序补偿找出中心线,这……
 ...

这就叫编工艺?
起码要说到:
1:加工内容、设备、刀具、基准、夹紧
2:加工内容、设备、刀具、基准、夹紧
3:加工内容、设备、刀具、基准、夹紧
4:……

何况我问的是基准B怎么用,没问怎么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叫编工艺?
起码要说到:
1:加工内容、设备、刀具、基准、夹紧

O(∩_∩)O哈哈~
叫我给你编工艺,要求加工内容、设备、刀具、基准、夹紧
你是来搞笑的吧

你是来
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_∩)O哈哈~
叫我给你编工艺,要求加工内容、设备、刀具、基准、夹紧
你是来搞笑的吧

你认为我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我需要……?

我也不需要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以底平面为主基准,中间的孔轴线和端面为辅基准,对其他孔和面用位置度和轮廓度来控制,尺寸都加框作为理论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