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的气动故障

楼主(2016-10-25):
    机械行业中,有些数控铣床采用气动换刀与夹紧的调节方式,而气动系统一般由气源、减压阀、油雾器和气动换向阀组成,气动系统也是极容易出现故障的,主要气动故障一般是没有完成要求的动作或漏气。那么,应该如何处理数控铣床的气动故障呢?

  导致数控铣床气动系统故障的主要原因是气动元件的密封圈老化,气管老化爆裂,气路中积水没有及时排除,或是空气过滤装置堵塞造成压力下降。另外,PMc控制回路的继电器故障也会造成气动系统产生一定的故障。数控铣床气动系统故障排除方法如下:

  1、气缸不能动作:是由于气缸工作压力没有达到规定值,这需要调整气缸工作压力到要求值;如果不能解决问题还有可能是气缸负载比预定数值大而导致的,这时候需要减少气缸工作负载即可。

  2、气缸工作速度达不到要求:是由于气缸活塞动作阻力大,需要检查气缸是否有划伤或变形;或者是由于活塞密封件损坏导致的,此时需要更换活塞密封件、活塞缸联接处螺母松动;还有可能是缸盖密封件损坏而导致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换缸盖密封件了。

  3、气缸损坏:是由于缸体内混入异物,拉出伤痕导致的,这时需要更换气缸。

  4、减压阀调整失灵:可能是由于调压弹簧失效,阀芯卡住导致的,需要更换调压弹簧即可。

  5、调压时升压缓慢:这是由于分水滤气器堵塞导致的,需要更换分水滤气器滤芯。

  6、输出压力调不高:这多数是由于调压弹簧断裂而导致的,需要更换调压弹簧即可。

网友:
还有一点气路积水未排尽

网友(点评):
气管积水是很多气路问题的根源。

网友:
我觉得气动故障还是比较好找,比较轻松,就几个部件,一路查找过去,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