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的等距线不是椭圆 -------- 一道小题目引发的联想

楼主(2016-10-24):
原帖在此:
再算电机功率如何?
http://www.cmiw.cn/thread-472139-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就不在原帖后面续了, 大家一般不会看第二页之后的,可能会错过这个有意思的东东。。。

@风浪韵  大侠说做的结果和俺的有点出入,这几天心里一直放不下。
如果不深究,更可以说,哪怕用Vb=0 (不会的,早就提前脱离椭圆轨道了)时
求出来的Va=10.48198 仍然可以“认为”约等于11米每秒。然而这么做,
其实相对误差蛮大的,不是我等工程人员之习惯。

关键是,重心轨迹到底长啥样?

能力有限,仅将此问题归结为内侧1.2米等距线问题。
而不是两轮车架在轨道上运行,重心距离轨道的距离随着曲率的变化而变化。

其实俺一开始也想用长短半轴减小了1.2米的小椭圆作为人体重心移动轨迹的。
当时犹豫了一下,冒险决定用当前轨道椭圆在顶点的曲率半径,减去重心高度,
获得当前重心轨迹所谓的曲率半径。正如剥洋葱,曲率半径或许可直接加减。
于是得到了一个“名义”曲率半径1.05米,而小椭圆法此处的曲率半径为1.16米。
这两种结果,到底为何不同?今天认真记录一下。

为了便于演算,用参数方程改写:
原轨道                                            长短轴小1.2米小椭圆轨道

最后几步,俺偷懒了。。。。啊哈 ?! 居然刚好等于1.05米。
看来今后遇到此类问题可以不用繁琐地求新轨道方程了。

其实,内侧1.2米的等距线和小椭圆确实有那么丁点差距,如图(请放大观察):

睡觉去也。。。。

网友A:
楼主完全可以更进一步,已知任意二维曲线的参数方程,求出其对应的等距线方程

网友:
前辈精益求精,学习了。开始看原帖也以为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完全可以更进一步,已知任意二维曲线的参数方程,求出其对应的等距线方程

嗯嗯, 谢谢。。。
正在看这个:用包络法求等距曲线的方程_百度学术

网友:
简单的写了一下等距线的求解方程,倒是不难,就是在斜率为0的拐点需要特殊处理一下,也挺费事,懒得改了,就这样吧。

网友:
我记得我用三维软件ug绘图时,在草图里,曾经用过对椭圆进行“偏置”,应该就是所谓的等距线,是可以的。可能与楼主讲的不一样的道理。

网友(点评):
偏置=offset=equal distance = 等距

网友:
感谢您又给我补课!其实我知道不是椭圆的,只是当时的直角感觉是这么解(当然会有误差,只是不知道你的算法与近似椭圆法那个更准:当然最后还是你的精确,你的偏距点法,跟偏距曲线原理一样,)。你的认真及发现新大陆的直角着实让人佩服。风景美好就多走走,我们也跟着大饱眼福!
唉!外面下着雨,又来敲门:http://www.cmiw.cn/thread-472698-1-1.html

网友:
矩形的等线也不是矩形啊

楼主:
mma使用只是皮毛。。。。高手留情

网友A:
你是将曲线计算出来后再画图的,我只是求一个方程而已,其实对于任意曲线,等距线难的是判定不同斜率下某条曲线的方向,我偷懒了或者说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将曲线计算出来后再画图的,我只是求一个方程而已,其实对于任意曲线,等距线难的是判定不同斜率下某条 ...

的确如此, 俺试了一个小时, 才把一个摆线的等距线搞定, 期间各种意外交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如此, 俺试了一个小时, 才把一个摆线的等距线搞定, 期间各种意外交叉

方便把你找到的等距线求解公式发一下吗,就是那种求解一般形式曲线的等距线公式,我很想了解他们对于曲线的方向是如何定义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把你找到的等距线求解公式发一下吗,就是那种求解一般形式曲线的等距线公式,我很想了解他们对于曲线 ...

网友:
多谢了,这篇文章挺有实用价值的,明天打印出来学习下

网友A:
上面的文章看了一下,感觉太麻烦了,而且也不够简洁,今天想了一种新方法,应该能比较简洁的处理各种连续曲线的等距线问题了,而且程序写起来也相当优美

网友(点评):
的确很优美。。。。呵呵

网友(点评):
之前写的虽然也能求出 ,但不能区分等距线的方向,解的方法也很笨拙,相比之下这个解法就优美多啦

网友(点评):
还想赞一下, 很精彩的方法!

网友(2016-12-08):
SW里面也有等距。老早就发现同样一段曲线,配一条直线,或者配一个弧线,等距线出来不一致。
想ls几位大侠学习下,用解析法求等距线方程,这个比较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文章看了一下,感觉太麻烦了,而且也不够简洁,今天想了一种新方法,应该能比较简洁的处理各种连续曲 ...

@动静之机 @pacelife

请教两位大侠,SW里面方程式有类似等距的函数么?

网友(点评):
俺不画图已经很多年。。。

网友(2024-07-08):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