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液压缸的条件

楼主(2016-10-25):
       液压缸属液压系统的执行元件,其运行故障的产生除液压缸自身的原因外,还与整个系统有关,所以在排除液压缸运行故障时要认真观察故障的症状,采用逻辑推理、逐项逼迫的方法,由外到内仔细地分析故障原因,从而确定排除方法,避免盲目地大拆大卸。在液压缸运行故障的众多原因中,安装、使用和维护不当是造成其故障的原因,对此类问题此处不做阐述。本文仅对常见的典型运行故障——液压缸动作不良加以系统的分析。液压缸动作不良大多表现为:液压缸不能动作、液压缸动作不灵敏(有阻滞现象)和液压缸运动爬行等现象。
       液压缸选用,除了下了最基本条件:1、内径2、行程 3、使用压力、4、安装形式以外,更需要选用下列条件: A、液压缸负载后作动速度达到某一标准以上时,以需选用有缓冲装置的液压缸。或达到更高速度时必需在液压缸外,加装减速阀。 B、慎选液压油与油封。不同的液压油适用不同材质的油封,以保障液压缸寿命。
      现在有的厂家为降低成本,活塞杆不调质,杆镀层不够,缸筒光洁度达不到,导向套该用铜的不用,而改为球墨铸铁,虽然成本降低了,但液压缸的质量是不合要求的。使用维护情况液压缸若要完全达到用户要求,除了以上两种因素外,还有一点就是要正确使用和定期维护。油缸使用前要放气,缓冲调节阀要调到合理的位置,油液清洁度要定期检查,油缸上的灰尘定期清理,另外注意防水、防火。近二十年来中国液压行业发展迅速,液压缸完全可以替代进口,根据我们的经验,油缸的加工水平国内厂家完全过关,关键在于密封件,国产密封还不能完全替代进口,所以我们建议重要使用场合下,密封件最好选用进口件,譬如日本的NOK密封等。
       液压缸不能动作的现象往往发生在刚安装完毕的液压缸上。排除此故障时,首先应从液压缸外部查找原因:液压缸执行运动部件的阻力是否太大,是否有卡死、楔紧或顶住其他部件等情况;进油压力是否达到规定值。排除了外部因素后,再进一步检查液压缸内在的原因,并采取相应排除方法。

网友:
很实用的分析

网友:
大侠又普及知识了,液压方面很重要的。

网友:
国产的液压产品,一般一年就漏油,外国的液压,三年也肯定漏油,没有办法,压力太大,密封容易失效。

网友:
根据我们的经验,油缸的加工水平国内厂家完全一般,就算是无锡恒立,也就那样

网友:
大侠是否可以把油封材质和液压油型号的选用再详细一点说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大侠,导向套的材质好多场合都是用的塑料的,我也大着胆子用过几次,具体后来怎么样了,就没过问。因为离职了。所以想问问大侠,聚四氟乙烯掺铜粉代替铜套的时候,具体寿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