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小加工件怎么加工最省成本

楼主(2016-10-25):
小加工件,我不清楚怎么做才最好,最剩成本,麻烦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小件,在设计的时候尽量设计成标准件,这样外购就可以,因为这样成本更低。

网友A:
线切割外形→铣30×28×10→钻Φ11

网友(点评):
还有倒角,开槽,铣台阶,这样干就累了,不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外形→铣30×28×10→钻Φ11

但是这个做成本相对来说很高了,超出了本身价值 了--!

网友:
取决于材质,批量大可烧结--机加15尺寸+挖坑

网友(点评):
不懂烧结,烧结可以达到3.2的粗糙度和±0.1的公差吗?

网友(点评):
看一下右上角的符号吧

网友:
钢板下料,尽量用普通床子。成本会低一些。

网友:
图纸没有材料,没有产量,谁能够确定怎么加工最省成本???

网友:
用铣床加工,就行了。

网友:
1.买50*30的长条,
2.下料长度55,
3.加工中心飞铣干10*30的槽,钻11的孔,倒角c5及铣四周轮廓45*50。
4.加工中心干反面飞面到28,铣台阶到尺寸,倒角.
5.清洗包装入库
这样看可好?实际加工就2道工序

网友:
剖视图少个尺寸

网友:
产品设计出来,加工工艺基本上也就定下来了,这就是一个铣床的活,可以使用普通铣床加工,或者数控铣、加工中心加工,价格可以多找几家供应商比价。

网友:
1,这件难在几处的圆角上,
2,有图13尺寸处的特征图纸表达不是很清楚。
3,什么材料的。
4,线切割外形-铣床——钻孔

网友:
外R角也太多了,确定都有用么
改成倒角,铣床就干了,没什么难度

网友(2016-11-24):
成本高低得根据材质和量来综合计算,
量大或许考虑铸造或锻造,然后加工

网友(2017-01-20):
加工中心最快  最省事 最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