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阀门是什么

楼主(2016-10-25):
阀门

阀门

求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阀门,是启动隔膜阀吗?这是外国的机子。

网友:
电磁流量计?

网友:
设备是做什么的,内面是什么东西?气体?流体?或者其他 ?都不知道如何知道这是什么阀

网友A:
就是抽打液体的隔膜泵

楼主:
流量是水来的

网友:
可能是测量流量和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抽打液体的隔膜泵

我也觉得是,但是它的体积,看起来不像啊,看起来也没有气管,只引出一根电线

网友(点评):
我是凭上下桶式、外形和电线三者结合才定调,这种在印染、食品行业应用广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但是它的体积,看起来不像啊,看起来也没有气管,只引出一根电线

如果是隔膜泵,假设是从下往上吸,为什么下面要法兰接一个锥形腔体,(吸入端不应该细点好吗?)假设是从上往下吸,直接用重力就好了,为什么要用泵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但是它的体积,看起来不像啊,看起来也没有气管,只引出一根电线

如果是隔膜泵,假设是从下往上吸,为什么下面要法兰接一个锥形腔体,假设是从上往下吸,直接用重力就好了,为什么要用泵吸。。。。。。。

网友:
从图片下部的英文来看是生产什么颗粒的设备,是控制风量大小的吗?

网友:
会不会是一个粘度计 测粘度的

网友:
如果是电线那么就是 流量计之类的东西
如果是气管 多半是管夹阀

楼主:
原来是管道阀

网友(2017-03-16):
最好完善下问题。设备是什么?
外观上像是单向阀,不确定

网友(2023-10-09):
气动夹管阀

网友:
是个泵阀,只是通气控制通断的

网友:
马尼龙泵阀,又叫夹管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