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较接触轴承布置式,气缸偏置四直线轴承副运动问题

楼主(2016-10-25):
求助大神,轴承座下方的平台负载重量在5-7KG,中心旋转,转速在200r/min左右,采用NSK轴承HR30307J背对背安装,如图所示,请问这种安装方式对于下方那个轴承的受力怎么样,个人感觉其不受轴向力,这样旋转时会不会不稳当啊?求高手解答或提供更好的方式,如何安装,及轴承座的注意地方?

2.整个旋转的那个平台置于一个由四个直线轴承副组成的机构中,其中由于风动马达的位置占用,无法将上下升降的气缸放在正中心,只能如图那种方式偏置,气缸杆距离平台中心位置180mm,圆杆直径25,这样会不会卡死拉不动啊?
并且平台降到最低时(安轴承座的板离安直线轴承的板高度在220mm),风动马达的振动对直线轴承的损害有多大啊?

补充内容 (2016-10-25 13:25):
不好意思,更正:气缸杆距离平台中心位置112.5mm

楼主:
补充一点,旋转时整个在箱子里的那个平台是在水中的,是受水的阻力的。

网友A:
我个人认为:
1,下方的轴承不受力没有问题。受到径向力就会产生轴向力了。
2,四个直线轴承那样做可能会卡死。建议轴承不要放在一个水平面上,而是上下布置。2上2下,或者4上4下,这样抗倾覆力矩更大。
3,马达多大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
1,下方的轴承不受力没有问题。受到径向力就会产生轴向力了。
2,四个直线轴承那样做可能会 ...

风动马达
太阳
TAM4-015FG010
这是马达型号。
另外,想请教一下,2上2下布置直线轴承是怎么布置的??这个没看明白。
具体参数见图。

以下是我理解的2上2下布置直线轴承,不知对不对,请大神指导,谢谢!

我将对角两个直线轴承用垫块撑起来40MM,这样就是两个在上两个在下了,这样理解对不对? 再有,40mm高度差够不够,整个直线圆杆长度378mm,运动高度230mm.两两圆杆中心间距276*200mm。直线轴承型号LHR25(米思米),气缸杆距离四个直线轴承中心点位置是112.5mm

网友(点评):
一根光轴上安装两个轴承,二根光轴就是2上2下。

网友(点评):
你这样也可以。抗倾覆力矩也会增大。

网友(点评):
上下距离尽量拉开一点,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目前受限于结构的尺寸,一根光轴没有空间去安装两个轴承,且高度有限,40mm的垫块已经是最高的拉,除非增加光轴的长度。

网友:
角接触轴承安装一般分背对背和面对面安装,两种安装方式。
背对背安装优点是能承受更大的力矩,但对轴承安装孔的精度要求高。面对面安装承受较小的力矩,但对轴承安装孔的精度要求低。

网友:
下方轴承会受到径向力,至于轴向力,应该也会有的,当然是稳固的。
升降气缸不在正中央,偏了一点,应该不影响,因为你有四个导柱。
SK轴承HR30307J,圆锥滚子轴承,主要承受轴向力。如果你觉得下面的轴承受的轴向力不大,可以改为深沟球轴承,或者其他主要承受径向力,也能承受轴向力的轴承。

网友B:
下面的轴承会受轴向力。

网友(点评):
大侠,应该主要是向心力引起的轴向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轴承会受轴向力。

请问如何解读了?,上下轴承都是阶梯孔加端盖限位的。

网友:
用两个气缸如何?

网友:
1,这里轴承背对背装可以,下端调好预紧。
2,四个直线轴承副根本不用担心偏心问题。

网友:
1.圆锥滚子轴承对装后是有预压量的,预压后可以提高刚度,预压的轴向力是远大于楼主给出的轴向力载荷的。
2.推荐还是改直线导轨,因为除了偏心以外,还要承受工作时的扭转、弯曲工况。
3.如果不换直轨,尽量选长规格的直线轴承,上下两块板保安装孔位置度(四根杆的轴线平行),轴承座微量浮动,到时候用铜皮去找端面垂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旋转时整个在箱子里的那个平台是在水中的,是受水的阻力的。

在水中的转速多高?

楼主(2016-12-05):
引用 网友C:
在水中的转速多高?

115R/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