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硅钢片(或电工钢带)的厚度尺寸系列

楼主(2016-10-25):
大家好!
我设计的装置中需要一种很薄的(大概0.2mm,而且对厚度公差要求严格)导磁性能好的金属,就想到了硅钢片。有如下问题:

1 找不到硅钢片产品的厚度系列,大家有看到过吗?

2 电工钢带的厚度系列能看到,但是最薄是0.27mm,请教下能否把0.27mm再加工成0.2mm?我想可能有如下因素(不知道对不对):
  一个可能是一般加工设备很难加工那么薄的零件
另外就是钢带有原始涂层,加工后可能性能就不好了

网友A:
大概就俩规格你这是薄地还有一种厚款的0.3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俩规格你这是薄地还有一种厚款的0.35吧

谢谢您!

请教下你说的是硅钢片还是电工钢带?还有就是厚度能再加工吗?

网友(点评):
能!但是得有厂家接!

网友:
批量大可以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俩规格你这是薄地还有一种厚款的0.35吧

谢谢!

我的意思是,买的时候厚度是标准化的,买回来能否自己再加工,一般的机床能加工吗?

网友(点评):
没有听说过

网友A:
钢厂只为市场生产两种规格的硅钢片用钢材。不知你要做什么其他材料可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的意思是,买的时候厚度是标准化的,买回来能否自己再加工,一般的机床能加工吗?

量大定制。量小可自己加工,量极小可选精密合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厂只为市场生产两种规格的硅钢片用钢材。不知你要做什么其他材料可否?

谢谢您!
“不知你要做什么其他材料可否?”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非晶带材听说过没有?厚度可以满足,大小规格受限强度也低、也是铁磁材料

网友B:
http://cn.misumi-ec.com/vona2/detail/110302283860/?rid3
米思米有SK钢材淬火垫片,厚度有0.2mm,可以定制尺寸规格

网友C:
塞尺,不知道可不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点评):
对,可向塞尺供应厂商拿货

网友D:
这里有份硅钢片规格:好像只有0.35和0.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塞尺,不知道可不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谢谢您!

塞尺不是测量工具吗?它具有电工纯铁的电磁性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有份硅钢片规格:好像只有0.35和0.5的。

谢谢您!

不知道这种硅钢片买回来后能不能自己再加工到0.2mm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cn.misumi-ec.com/vona2/detail/110302283860/?rid3
米思米有SK钢材淬火垫片,厚度有0.2mm,可以定 ...

谢谢您!

不知道这种材料的电磁性能是不是和硅钢片或者电工纯铁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SK材质是日本牌号的碳素工具钢,电磁性能应该也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材质是日本牌号的碳素工具钢,电磁性能应该也是很好的

不知道详细的电磁性能指标能否查到,比如具体的磁导率,饱和磁感应强度什么的

网友E:
楼主,常规工业用的硅钢片多是给电机和变压器用的,因为硅钢不太好轧,少有你那么薄的,也有给精密电子配的薄片,或者用坡莫合金,价格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常规工业用的硅钢片多是给电机和变压器用的,因为硅钢不太好轧,少有你那么薄的,也有给精密电子配的 ...

谢谢您!

不知道厚一点的硅钢片能不能买回来自己再加工得薄一点?

网友(点评):
不能,你很难加工,加工的不好还影响叠加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常规工业用的硅钢片多是给电机和变压器用的,因为硅钢不太好轧,少有你那么薄的,也有给精密电子配的 ...

哦,那你觉得电工纯铁能加工到0.2mm那么薄吗?

在电磁性能上,两者差不多。

网友(点评):
电工纯铁延展性好,可以直接轧到0.2mm,但是电磁性能差多了,看具体用途吧。提示下,纯铁轧制后电磁性能会下降。

网友F:
优质电工硅钢片是冷轧取向03mm的,,,还有0.5mm的,假冒有用低牌号钢板冒充,加工只能磨床了,冷轧取向的比较脆,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优质电工硅钢片是冷轧取向03mm的,,,还有0.5mm的,假冒有用低牌号钢板冒充,加工只能磨床了,冷轧取向的 ...

谢谢您!

冷轧和热轧取向在磁性能方面哪个好?有没有听说过0.2mm厚度规格的?

另外比如买过来冷轧是0.3mm厚的,能自己再加工得薄一点 吗?

网友(点评):
磨床有电磁吸盘,可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俩规格你这是薄地还有一种厚款的0.35吧

在电工手册上看到有0.2mm厚的冷轧无取向的硅钢,网上也能搜到一些厂家生产。

但是标准上没有这个厚度,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