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标只能竖着打?

楼主(2016-10-25):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为什么激光打标的时候一般都是竖着打的,横着打不行吗?各位大神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
我们之前的一天启动顶针打标机是横着的

网友A:
谁说不能横着打?

网友:
激光发生器横置还是纵置,取决于工件输送姿态和打刻面位置。

网友:
展会期间见过一些打标机,基本都是竖着打的。

网友:
倒着打也是可以的,光纤激光打标机的姿态无限制的。

网友:
这东西跟撒尿一样,谁说只能站着尿不能躺着尿

网友(点评):
贼爽,还躺着撒尿

网友:
应该可以横着打和竖着打的,产品的设计都是为个方便用户的使用;但不能排队极个别的只能向一个方向打的设计。

网友:
尽量竖着打,横着激光容易伤人

网友: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个没有限制的。为了安全,尽量选择从上往下是因为人在这个姿态最不容易受到伤害而已。毕竟安全第一嘛。

网友:
你说的横竖是指工件表面上的X向Y向,还是空间里面的横向垂向,好像大家理解的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不能横着打?

做缸体缸盖的。牛逼人士啊。

网友(点评):
给发动机动力总成行业做缸体缸盖加工线辅助设备而已,小买卖。

网友(点评):
给发动机动力总成行业做缸体缸盖加工线辅助设备而已,小买卖。

网友(点评):
给发动机动力总成行业做缸体缸盖加工线辅助设备而已,小买卖。

网友:
习惯设计,工作台横向伸展,大家能接受

网友:
激光打码机可以任意打码,如让字体反着,让字体竖着,让字体平行,打码机的振镜头也可以旋转,看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激光打码机了,如你买的便宜的静态打码机是无法个角度打码了,如你买的是静态飞行两用激光打码机,可以任意旋转打码,飞行就是在流水线上对产品跟踪打码,静态打码就固定不移动对产品打码,如需要维修请咨询QQ1611525962,希望对你回答有所理解!

网友:
还是尽量按照标准的来选购激光打标机,可以考虑改变工艺或者产品结构

网友:
怎么样也可以  扫描软件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