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ulation的问题

楼主(2016-10-25):
各位高手,我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2014版,为什么这个分析插件装不上,怎样解决,我的是WIN10正版的系统。公司用的也是WIN10,不是正版的,安装2014后所有插件都有,这个怎么办,还有toolbox,也一样。

网友A:
看来它不支持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它不支持正版

我也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它不支持正版

我买的笔记本电脑,预装好的正版WIN10,我不想因为这个把正版的卸掉,虽说正版与盗版对我而言意义不大。

网友(点评):
很多软件并不很好兼容windows最新系统,最新不代表就是最好

网友B:
应该不影响的,win10的正版和D版应该没有什么不同。
建议完全卸载,再重新安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影响的,win10的正版和D版应该没有什么不同。
建议完全卸载,再重新安装一次。

不成,14版的SP4.0和5.0各自都装了两遍了,卸载时把注册表都弄干净了,还是不行。最初是因为Toolbox的问题,现在要用到插件,一看插件又没有,真是没心情再搞了。

网友C:
是不是你安装的SW文件不完整,里面没有这个模块?

网友D:
我的笔记本电脑以前也是这样,
今年装了2016没这种情况了,
可能也与破解程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安装的SW文件不完整,里面没有这个模块?

不是,单位的电脑装完就有,同一个安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笔记本电脑以前也是这样,
今年装了2016没这种情况了,
可能也与破解程度有关,

关键是SW不能存低版本呀,能的话我也想试试16版

网友:
都不是正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