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内外表面加工的区别

楼主(2016-10-25):
不好意思 这张图我真的没看懂 有没有师傅能教我一下 谢谢了  没看懂

如果有人能够将三维图贴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A:
就是优化了设计,令到以后零件的加工时,将红色的几个内表面的,变成零件的外表面或者删除了,加工变得方便了,成本降低。

网友:
a方案将中间的凹槽设计到外部件的内表面上,比b方案中将凹槽设计在内部件的外表面加工难度大,检测也不方便,还有b方案简化了a方案中外部件端部的一个台阶孔,减少了加工工序

网友:
a图中内侧的大圆,也就是2楼红线标注的部分,加工时需要法反刮,加工难度很大 ,加工成本很高。
b图中的内部的大圆,也就是2楼蓝线标注的部分,加工时需要铣床加工就可以,加工简单,成本低。

网友B:
前排的仙尊们说的对
a图的垂直孔,如果不小于10mm,可以利用加工中心反镗刀制作,但是需要订制刀具,成本高,如果孔内安装零件又比较麻烦。
b图加工只需要加工中心铣刀保证,孔径大采用镗孔刀保证,测量也方便,速度也快,安装便捷。
看这个图结构类似于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优化了设计,令到以后零件的加工时,将红色的几个内表面的,变成零件的外表面或者删除了,加工变得方便 ...

请问一下这是一个零件吧,我其实是买的参考书考到的 没有在机加工具体的试剂干过所以理解上面可能没有那么快 确实感觉到了 肯定还刀具方面还有加工方法上面有许多我一点都不知道的地方

楼主:
谢谢大家 真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排的仙尊们说的对
a图的垂直孔,如果不小于10mm,可以利用加工中心反镗刀制作,但是需要订制刀具,成本 ...

您是做机械加工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是做机械加工的么

公司要求研发岗每年半个月去机械加工混,我顺带学的。

网友(点评):
混的相当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要求研发岗每年半个月去机械加工混,我顺带学的。

谢谢 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优化了设计,令到以后零件的加工时,将红色的几个内表面的,变成零件的外表面或者删除了,加工变得方便 ...

孔上的槽是内表面,轴上的槽是外表面,把孔上的槽变为轴上的槽,便于加工。

网友D:
接招

网友(点评):
优化设计,也就是把绿色套中间那个槽,割在红色的塞子上

网友(点评):
图画错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上的槽是内表面,轴上的槽是外表面,把孔上的槽变位轴上的槽,便于加工。

这样我就懂了 原来是轴和孔的配合呀 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
估计楼主看到2#的图应该是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吧!
这类图容易看花眼,但这样也记忆深刻!

网友:
区别其实很明显,很容易看出来

网友E:
说实话,这教材挺差劲的,捎带手就把导角画出来了,连个装配倒角都没有您好意思教别人吗?
其次,这图可能出错了,漏了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这教材挺差劲的,捎带手就把导角画出来了,连个装配倒角都没有您好意思教别人吗?
其次,这图可能 ...

哪里错了可以标出来让我学习一下么 谢谢

网友(点评):
我猜缺相贯线,但是没有也是可以的,实物不一样

楼主(2016-12-21):
引用 网友D:
接招

大神好武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