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如何找到消失的命令行

楼主(2016-10-25):
CAD如何找到消失的命令行

CAD软件的运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特别的事。比如小编今天早上一打开CAD软件,发现命令行不见了。而且是无论点击绘图还是其他的操作,只见操作,不见命令符,而且回车,ESC也不管用。大家也知道,命令符在CAD之中运用的重要下性,没了命令符行,效率都减了一半,那么小编是如何找到消失的命令行的呢?经过查询和实践,下面小编向大家介绍三种实用的方法。
第一种是按住“Ctrl”+“9”,或者在“工具”选项菜单中找到“命令行”点击即可。这种方法对于中望CAD和autocad等大多数软件都是通用的。而且这也是平常最常用的操作。

  另一种更为简便,直接按住“F2”快捷键,就会弹出命令符的对话框。

  第三种是如果前面两种操作都无效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在重置设置解决。“工具”->“选项”->“配置”->“重置“

网友A:
这些软件的工具栏之类的配置出现了问题,会很头痛,搞得很烦;所以设置好操作面板的设置后,要记得将设置保存为一个文件(一般软件都有这个功能),以后不小心弄乱了,就能很方便的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软件的工具栏之类的配置出现了问题,会很头痛,搞得很烦;所以设置好操作面板的设置后,要记得将设置保 ...

对呀,重置这时候就很重要了。而且无敌的存在。

网友:
根据自己的习惯设置好配置文件,一定保存下来,不然别人借用你的电脑一统改之后再挨个改回来是很头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