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铸电机支架能否保证刚度的问题

楼主(2016-10-25):
下图的是我们的一套注射器组件 黑色的是步进电机 座下方的是注射器 水质在线分析仪上面的组件 中间的支架是分别机械加工而后拼装在一起的 固定方式为内六角螺钉 支架的核心是支撑电机的那块支板和中间的额那块固定板保证垂直度,之所以选择金属是因为金属的刚度比较好 我想请教一下中间的额这个支架在保证垂直度和刚度的同时 用其他的成型方式不知道可不可以,刚在书上面看到说尽量用起他的方式代替机械加工,压铸可以满足么?浇铸呢?
下一张是大概的一个尺寸 不知道满足要求么

网友A:
"尽量用起他的方式代替机械加工"?那得看你的批量大小了。

楼主:
忘记说了 支架的材料是硬铝 LY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用起他的方式代替机械加工"?那得看你的批量大小了。

能说的仔细一些么

网友B:
原来是用铝板来固定电机的,这要求不高;想改为铸件的话,当然可以;铸铝都可以,铸铁也可以。

网友C:
量大,可以用铸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用铝板来固定电机的,这要求不高;想改为铸件的话,当然可以;铸铝都可以,铸铁也可以。

应该是铝块吧 那个厚度是铝板?您再 看看上面的图!!!最好还是铝的 因为要耐腐蚀 那铸铝是用浇注还是压铸呢 有尺寸的要求么 还有加工批量以及经济性方面的要求 之前我私下问过浇注他们说尺寸太小 不适合,并且还有孔要二次加工,今天看书上说压铸可以将孔做出来,就行知道一下 刚度可不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大,可以用铸件。

浇注还是压铸呀 并且这个量是怎么限定的呢 一次加工 还是持续性的加工???

网友:
压铸当然可以

楼主:
要求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外形尺寸和形位公差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浇注还是压铸呀 并且这个量是怎么限定的呢 一次加工 还是持续性的加工???

压铸成本高,质量好,你很多面可以不加工。但如果批量小,成本就太高。这个批量应该是一次批量,也可以和厂家协定,当持续批量达到多少件时,可以退模具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铸成本高,质量好,你很多面可以不加工。但如果批量小,成本就太高。这个批量应该是一次批量,也可以和 ...

嗯也就是说 压铸可以一次成型 钥匙浇注的话还要需要二次加工是么 好的 我找找供应商再细了解一下 如果这样的 话那这个支架还需要优化一下 还要达到一个美观的效果

网友D:
感觉选用铝合金型材比较好。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点评):
书是传递知识的载体,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情况下,只能从信书开始。

楼主:
我是因为在书上面看到的 并且之前也没有积累实践过 所以到论坛上面找前辈们请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选用铝合金型材比较好。

可以细一点么

楼主:
压铸的磨具是供应商那边做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供应商做,主要细节和供应商多沟通。

楼主:
引用 楼主:
压铸的磨具是供应商那边做吧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请问,你的电机输出轴和丝杠是怎么连接的?  之所以要什么刚度,垂直度之类的要求,是因为要求电机轴要和丝杠同轴。 如果楼主的用万向连轴器那么刚度,垂直度都没什么卵用!  楼主要搞清楚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