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控车自动退料的问题,请大侠帮助

楼主(2016-10-25):
最近看了关数控车自动上下料的视频,有没有从事相关工作的大侠能帮助解答下,物料是怎么从卡盘自动弹出的,谢谢了

网友A:
中空卡盘后面有打料机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空卡盘后面有打料机构吧.

我也想过是弹簧顶出的,但是考虑不太成熟,想知道成熟产品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数控车床内置一个退料的装置。松开工件,装置将工件推出来。

网友:
参考自动车床的自动送料机。能将料推出

网友:
如果是长料也就配长的顶料杆

网友:
里面有推料装置。

网友B:
这个要实际情况实际分析,现在自动上下料用得最多的是自动化控制抓手,二轴三轴四轴的都有

网友:
自动的话都有推料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实际情况实际分析,现在自动上下料用得最多的是自动化控制抓手,二轴三轴四轴的都有

不是桁架式的
是车头送料结构
1、V型槽放料,侧方类似马耳他结构放置棒料,前端检知测出料头用完自动送料进入料斗
2、V型放料槽自带滚动结构,利用材料自重与滚轮的摩擦力将棒料送入车头的回授法兰盘
3、回授法兰盘的作用是加紧后端起到稳定作用,保证卡盘端头的料加工时候屁股后面的料不会甩的飞起来
4、然后下面结构是分三种,一种是保持稳定前推结构,刀塔自带拉料功能,加工完成后车端面,刀塔前移电磁铁吸附,拉至目标Z方向,加紧后车加工,这类使用短棒料,2000以下的
5、另一种就是自动定点送料,末段V型放料槽将材料送入回授法兰盘后不再工作,或辅助运转工作,而后由自动送料的液压结构继续送料到目标Z方向位置,而后液压卡盘加紧加工,这种适合长料,我接触的是6000的
6、第三种是送料落料一体化的,后面说
7、落料,依旧分两种,鬼子的AKUMA机床自带接料结构,内衬丁晴橡胶,车床加工完成后,改用切断刀切断,落入料斗,从车床移门中间滚出。这种有个缺点就是AB两端面必有另一端面需要另行加工,工艺性差,但是针对大批量精度要求相对不高且无探伤要求的产品,很适合。
8、另一种落料结构就比较麻烦,和双主轴车床结构类似,制造要求等同于铣打中心,同心度很高,A轴加工完成后B轴伸出(替代了原先机床尾座的位置)B轴加紧后A轴松,这里B轴加紧的位置是产品的根部,动作的时候类似于AB两卡盘接吻了,拔出材料到指定位置,刀塔运动,主轴旋转,切断,B轴继续退回,这里B轴肚子里的产品不需要管因为联系几段产品做完自然而然顶出来,B轴后面是检验台,操作工可以做全检。
这类机床适合加工细长工件,例如汽车的扭杆。
9、大体分布就是    送料-----回授法兰(定点液压缸或其他)----卡盘-----(落料机构)/B轴---检验工作台

网友:
送料机构各种,楼主需要改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