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电抛光后出现缺陷

楼主(2016-10-25):
加工过程中,外协厂家做过补焊,后来电抛光就出现了这种缺陷,请问有无补救办法呢?

网友A:
只有假装没看见了!
再就是喷涂了。

网友B:
干脆砂带拉丝

网友:
没救了,报废重做吧。

网友C:
这是电流密度大了或者时间长了,如果作为装饰用可以想办法处理,如果工业用最好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假装没看见了!
再就是喷涂了。

有相同颜色的涂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脆砂带拉丝

要和其余部分保持一致,这个不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流密度大了或者时间长了,如果作为装饰用可以想办法处理,如果工业用最好报废。

这是真空设备外表面,属于装饰作用,请问有什么办法处理呢?
工业用为什么报废也不太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真空设备外表面,属于装饰作用,请问有什么办法处理呢?
工业用为什么报废也不太理解

电解光亮处理。

网友(2017-04-20):
电解前表面有油或异物

网友:
电解前有异物或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