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送倍速问题的探讨

楼主(2016-10-25):
1.图1中,无论齿轮大小,气缸推出S,齿条1伸出都是2S吗(L=2S),齿条1伸出的长度与齿轮大小无关吗?
2.图2中,与图1有点区别,齿条不再同一平面,分别各有一个齿轮连接,此时齿条1伸出的距离是多少?(L=S+Z2/Z3*S) 是不是这个等式关系,个人根据例子(002和003)总结的,计算结果和图中对的上,是不是这样?

3.曲柄齿轮齿条机构的与这又有区别(附图004)。

网友A:
楼主总结的不错。
都可以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总结的不错。
都可以肯定。

好的,头一回接触。好的,谢谢!

网友B:
原理解析:
相对于移动齿条,移动齿条与齿轮咬合,所以齿条获得齿轮的牵连速度(气缸的推动速度),相对于固定齿条,齿轮的牵连速度是与固定齿条纯滚动的结果(齿轮不可能跨过固定齿条的齿来平移,只能通过啮合运动来实现),所以牵连速度数值上等于转动线速度,而这种转动线速度又传递给移动齿条,又转变为两者之间的相对速度,相对速度+牵连速度=绝对速度  相对速度=牵连速度,所以两倍于牵连速度(气缸的推动速度);
双联传动无非是直径不同导致传递过去的转动线速度发生变化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解析:
相对于移动齿条,移动齿条与齿轮咬合,所以齿条获得齿轮的牵连速度(气缸的推动速度),相对于 ...

受教了,感谢!

网友:
有道理,长知识

网友:
总结的很好

网友:
楼主我给你一个类似的机构,你对比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