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侠,气动电磁阀怎么选型?

楼主(2016-10-25):
请教下各位大侠,气动电磁阀怎么选型?

网友:
第一步,打开电脑
第二步,打开浏览器
第三部,打开百度
第四部,输入SMC
第五步,找到SMC官网并打开
第六步,下载SMC电磁阀资料
第七步,看

网友(点评):
压力差的值怎么选取啊,大侠

网友(点评):
第八步,先把第七步认真完成!

网友A:
气动电磁阀的选型方法
http://www.cmiw.cn/thread-472757-1-1.html

网友(点评):
请教下,压力降如何选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电磁阀的选型方法
http://www.cmiw.cn/thread-472757-1-1.html

这个文档百度文库里有啊

网友:
压力参考产品样本
最重要的是要根据设备现场的使用环境
比如,客户那里总管路压力值为0.6MPa,那你做设计时顶多按0.5来算
但如果客户那里的总管路压力值为1MPa,那你做设计时就可以按0.8来算了

网友(2023-08-19):
多看资料

网友:
选型软件上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