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卡爪磁性感应器,需要防切削液,怎么办?

楼主(2016-10-25):
本人设计一自动上料装置,水性切削液流量很大,气动卡爪磁性感应器需要防切削液,传感器本身IP67级的应该问题不大,关键是切削液中可能带磁性细小铁屑,可能会影响磁性感应器,这样会产生误动作,各位大侠可友解决方案?

网友A:
这个真不好避免,能否重新选择一款新型的传感器呢?

网友(点评):
好像近藤有,在联系,看看能不能单买

网友(点评):
好好说说,没有不行的事,要不就多给一点钱,单件不卖,无非是赚不到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好避免,能否重新选择一款新型的传感器呢?

是的哇,SMC/CKD等各大品牌都咨询过了,都没有
唯一一个近藤的卡爪有,由于卡爪已经购买,传感器不单买,哎

网友(点评):
在修改一下吧,从设计的源头做起,这样的事情不能凑合,否则后面的问题更多更麻烦。

网友B:
磁性的一般用在针对非铁磁性材料加工上啊,你这个话要么确保加持力,然后全程高速气体喷射保证清洁?

网友(点评):
本来就是抓取非磁性工件啊

网友C:
1,搞个罩子罩住不太好加吗?

网友:
切削液用磁性分离器

网友(点评):
LZ是不是担心没分离之前就已经影响动作了?

网友(点评):
设备上已经设计了磁性分离器,不过据我观察,这个磁性分离器比较蹩脚,效果不好

网友:
规定该卡爪只能加工非磁性材料,防止错误触发,引发事故。

网友(点评):
抓取的工件本来就是非磁性的,现在是切削液对有磁性感应器有影响

网友:
根据我之前的经验,IP67的感应器在切削液环境下寿命也不长,可能就两三个月。

网友(点评):
恩,可能吧,不过目前还没更好的方法

网友D:
设计一个钣金,把气动夹爪除了动作部的以外的,包起来。钣金闭合处全焊接,连接处上液态密封胶。出线处用防水的连接器。

网友:
加上保护装置,让磁性感应器不与切削液接触。

网友:
加塑料防护罩子密封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搞个罩子罩住不太好加吗?

结构上限制,因为卡爪气缸抓紧工件以后还要旋转,所以设计罩子有点难度,罩子的密封性也难以保证,不过这也是一种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一个钣金,把气动夹爪除了动作部的以外的,包起来。钣金闭合处全焊接,连接处上液态密封胶。出线处用防 ...

结构上限制,因为卡爪气缸抓紧工件以后还要旋转,所以设计罩子有点难度,罩子的密封性也难以保证,不过这也是一种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性的一般用在针对非铁磁性材料加工上啊,你这个话要么确保加持力,然后全程高速气体喷射保证清洁?

非铁磁性材料和非磁性材料差很多,你确定材料是什么?
PVC 亚克力都是非磁性材料  45#  钨钢 镍也是非磁性材料
但是非铁磁性材料是永远不会磁化的

网友:
用你的压缩空气定时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