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静密封垫片(用于密封类似硅油和铁粉混合物)

楼主(2016-10-25):
大家好!
目前需要设计箱体间(直径60mm,壁厚5mm)的静密封,用于密封箱体内的类似硅油和铁粉混合物,想请教如下问题:

1 一般选用什么材质的垫片?

2 厚度至少是多少?设计的目标是垫片越薄越好,在满足密封功能的前提下。

网友A:
丁晴橡胶、乙丙橡胶、氟胶。

网友:
1,硅油在密封材质上应该没什么特殊要求。
2,考虑到你的结构壁厚只有5mm和使用要求,薄的橡胶垫应该能找得到。

网友:
聚四氟乙烯

网友(点评):
大家说的都行,就您这个不行

网友B:
Cu垫片密封最好了。

网友:
要尽可能薄的话,能否考虑乐泰密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Cu垫片密封最好了。

谢谢您!

是铜垫片?

网友C: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一般的橡胶密封圈就行了,关键是选择好型号规格,方便,直接使用;购买薄的橡胶板回来自己剪切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丁晴橡胶、乙丙橡胶、氟胶。

谢谢您!

在用这些材料设计的时候,密封垫片厚度一般怎么选?根据现在的尺寸,设计成0.5mm可以吗?

楼主(2016-11-28):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一般的橡胶密封圈就行了,关键是选择好型号规格,方便,直接使用;购买薄的橡胶板回来自 ...

谢谢您!密封垫片厚度一般怎么选?根据现在的尺寸,设计成0.5mm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u垫片密封最好了。

谢谢您!那么紫铜垫片密封原理是不是也是通过受力使得垫片形变充满待密封表面?
如果是的话形变量一般取多少?比如待密封处间隙是1mm,垫片厚度取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