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杆 技术要求

楼主(2016-10-26):
没怎么做过液压相关的备件,一般都是买来直接换。现一个油缸活塞杆断裂,需要加工一个。
如图 ,想问一下 一般都会使用什么材料,提一些什么样的技术要求    加工周期大概是多少天?
活塞杆直径90  总长约1000

网友:
 活塞杆主要采用以下材料制作:

  1、45#钢。

  通常来说,活塞杆的制作都是采用45#钢来进行制造的。45#钢是一种优质碳素结构用钢,硬度不高易切削加工,经过淬火后,其表面硬度可以达到45~52HRC。而且它可以还具有较好的切削性能及较高的强度、韧性等综合机械性能,因此它是轴类零件的常用材料之一。

  2、40Cr钢。

  40Cr钢也是活塞杆制作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材料,它不仅是一种中碳调质钢,也是一种冷镦模具钢。它具有比较好的综合机械性能,一般适用于中等精度、转速较高的轴类零件的制造。因此它在活塞杆中就常被应用于一些较大冲击力、重载荷传动要求大的活塞杆中,因为它可以有效地保证活塞杆拥有足够的工作强度。

  3、不锈钢材质。

  不锈钢是用于活塞杆制作中一种材料,耐空气、蒸汽、水等弱腐蚀介质的特点,常用的有304、316、402这几种材质。这几种材质的焊接性、抛光性、耐热性、耐腐蚀性、耐腐蚀性都是比较好的,通过精密冷拔、精磨、高精度抛光等工艺处,其制造出来的活塞杆的各项技术指标均符合并超过国家标准,因此常用于油缸、气缸、减震器中。

  以上所介绍的45#钢、40Cr钢、不锈钢材质就是我们平常用于制作活塞杆的三种材料。但是由于材料的不同,其制造出来的活塞杆可能在某些方面的作用、功能等也有所不同,因此大家在选择时,应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网友:
在网上找一个活塞杆的图纸参考一下,形状公差,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等。

网友:
     直径90的活塞杆现在都用成品镀铬光杆  随便找个油缸厂最快一天交货

网友:
材料的选择2楼介绍的很详细了,技术要求一般包括加工表面粗糙度,尺寸公差要求,热处理方法及硬度,要求严的话增加探伤。

楼主:
谢谢各位!  图貌似发不上去

网友:
一般用45钢或者40Cr。把图纸画出来,加工相信不难。
或者向厂家或销售商联系,把液压缸的型号规格报上,询问这配件活塞杆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