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处理,喷头设计

楼主(2016-10-26):
社区的大侠们,
       有人对火焰处理有涉猎吗?
       我们公司买了一套火焰喷头,效果不佳,火势不够强,软塌塌的。
       这个和什么有关系?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煤气罐 出气 +  空气,我们也知道煤气罐气压不够稳定,煤气质量可能没有天然气好。
       我主要想请教:在目前配置的基础上如何使火势更强更猛?管道改造还是火焰喷头重新设计?
       目前打算买个增压泵,另外想改造喷头,但是喷头设计不知如何才能使出气更猛?

网友A:
将喷咀拆开,看是否在内部能堵上一部分喷口。再观察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喷咀拆开,看是否在内部能堵上一部分喷口。再观察效果。

嗯,下午准备实验,外盖板盖起来一部分

网友(点评):
不是盖板!

网友(点评):
从里面的孔道

网友B:
我看到修空调冰箱的铜焊的是用乙炔和氧气的,压力是可调的。
或者试试搞个可调压的控制阀,或者用氧气不用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修空调冰箱的铜焊的是用乙炔和氧气的,压力是可调的。
或者试试搞个可调压的控制阀,或者用氧气不用 ...

谢谢 大侠。
换成氧气成本太高!现在在网上看到增压泵想试试~~ 但是出压偏小,还在评估要不要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喷咀拆开,看是否在内部能堵上一部分喷口。再观察效果。

这个东西主要是吓人,其实里面结构没啥东西的。
就一个腔体,外面是铜板打很多小孔,进气就一个消音器和一个螺母并接。。。。。。
外加一个点火针和检测针~~

网友:
气源压力可参考下图,这是空调两器自动钎焊机的相关参数

网友:
参考下本生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喷咀拆开,看是否在内部能堵上一部分喷口。再观察效果。

下午试了下,我们挡住部门出气孔(约挡柱了1/3),火焰强度没啥变化。

楼主:
嗯,不错的想法!
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试了下,我们挡住部门出气孔(约挡柱了1/3),火焰强度没啥变化。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这样堵的,没啥明显变化。 我们堵了有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