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经常脱离缸体的密封问题,请教

楼主(2016-10-26):
请问凹槽里面装O型密封圈,活塞需经常自动脱离缸体,然后再运动到缸体里面,每次活塞运动到缸体里面时开始往缸体里面注水,这样密封行吗?

网友A:
活塞需经常自动脱离缸体,如果把密封不设计在活塞杆上,设计在缸体里,是否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塞需经常自动脱离缸体,如果把密封不设计在活塞杆上,设计在缸体里,是否好一些?

缸体里面有物体需从下方漏出来,所以得经常移开活塞

网友:
估计这个密封圈更换的频率要很高。

网友B:
活塞经常要脱离缸体,这个设计的密封是有点麻烦。
如前面的高手据说,将O型密封圈设计在缸体内吧,不要设计在活塞上了,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塞经常要脱离缸体,这个设计的密封是有点麻烦。
如前面的高手据说,将O型密封圈设计在缸体内吧,不要设 ...

这样可能更不好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好,说出你的理由,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C:
把密封安在缸休息上

网友:
结构可以的
缸体孔口导入斜度?

网友D:
把缸壁导入角和压缩量设计好是没问题的,如果速度较高可以采用这种结构保护O圈[<O>],我们在油井里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缸壁导入角和压缩量设计好是没问题的,如果速度较高可以采用这种结构保护O圈[],我们在油井里常用。

孔口肯定是要导入角的,主要防止损坏密封圈,我觉得这个方式可以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密封安在缸休息上

请问何解,不太明白。

网友(点评):
密封槽割在活塞缸体上,把密封安在缸体上,这样就可避免密封圈被拉毛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