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气液增压缸回弹的问题

楼主(2016-10-26):
冲压工件,开始运行后,人手触碰光幕,运行停止,这时候增压缸会回弹10-40mm。阀用的中泄+防坠落。模具很重200KG,光用中封锁不住。客户的要求不能回弹?请问各大侠怎么弄啊

网友A:
      阀的中位过度机能是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的中位过度机能是不是正确的

SMC的阀,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人手放进去之前,增压缸在什么位置?压死的状态?
冲压片应该是掉到工作台面的下方收料盒了吧,回弹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1. 增压缸的品牌? 2. 贴出增压缸的控制气路。3. 楼主的意思是增压缸伸出,拍按钮停止时会缩回10-40mm?

网友(点评):
托克斯的,没有按下按钮,测试人触碰光幕自动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手放进去之前,增压缸在什么位置?压死的状态?
冲压片应该是掉到工作台面的下方收料盒了吧,回弹有什么 ...

不在压死状态,人手放进去是为了测试安全性,就是模具停下来后不能动

网友C:
加个单向阀试试

网友(点评):
加了,防坠落阀就是先导式单向阀

网友:
先断开负载,只让增压缸活塞杆伸缩,看是否还有这种现象。

网友D:
伸手进去,保护停止,回弹;而且是回弹最多高达40mm。
那就有点奇怪了,难道这个是保护的程序专门这样设计的,比如说伸手进去,程序为保护操作者人身安全,故意程序设置回弹40mm?

网友(点评):
程序没有故意设置回弹,我估计是模具惯性减速造成的增压,问题是现在怎么解决,客户的要求不准回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单向阀试试

另外单独加个单向阀或者梭阀

网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61026144434.png  这个图是不是也缓冲作用 双向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伸手进去,保护停止,回弹;而且是回弹最多高达40mm。
那就有点奇怪了,难道这个是保护的程序专门这样设计 ...

那就只能在液压回路上找解决办法了。首先这个液压换向阀在这个急停时,是不是准确地回到截止的中间位置,即三位的电控阀的中位是截止的。或者在回路中加一些单身阀之类。

网友:
可能是这样的:模具太重,而为了不让模具向下运动太快,下面的调速阀开口会关小,导致下腔背压很大。   当停止时,阀切换到中位中泄位置,上腔排气(怀疑气缸上面的气口未使用气控单向阀),下腔的防坠阀使下腔无法排气而且背压很大,此时就会反推活塞杆向上还动。

所以楼主可能在上面气口处加一气控单向阀试试。

网友(点评):
单向阀都加了的

网友(点评):
那就奇怪了,连单向阀都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