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z轴丝杠间隙测量方法都有哪些啊?

楼主(2016-10-26):
车床z轴丝杠间隙测量方法都有哪些啊?求助

网友:
可以用激光干涉仪测量,测量结果准确。

网友A:
千分表测量。

网友:
千分表来回多走几次

网友:
检测时要有负载

网友B:
可用百分表或千分表测量。
用一只百分表放在中拖板上,然后看着屏幕Z方向移动,当百分表转一圈的时候,记下屏幕上Z方向坐标,把拖板沿Z方向移出来较长距离,再把拖板移到你刚才记下的位置,在看看百分表上的刻度。相差的就是丝杆Z方向的间隙了。

网友:
千分表或者百分表,重复精度完全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分表测量。

怎么测量?能否说得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百分表或千分表测量。
用一只百分表放在中拖板上,然后看着屏幕Z方向移动,当百分表转一圈的时候,记 ...

谢谢!